串行模式和并行模式的区别

楼主:
在12864液晶中其中一个引脚PSB,控制引脚可选折两种模式——串行模式和并行模式。请问这两种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再者再做液晶时对这两种模式的选折上有什么讲究???请各位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只是通信方式不同罢了
看你的控制器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接口
有的控制器没有外部总线,就只能用串行模式了

网友A:
使用并行,读写速度快,但需要单片机口线多!编程简单些!
使用串行,读写速度慢些,但节省io口!
如果屏幕的刷新要求快,就使用并行,否则使用串行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
一般的128*64LCD分为两种接口方式。
有一类是SPI的串行接口,有点需要的IO数量少,节约资源,当然速率肯定能满足128*64的需求。
另外一类是8位或16位的并口,这样加上其他的控制管教,所需要的IO就比较多,占用外部处理器的资源比较多,速率相对串行高点。

看楼主外部采用单片机或者ARM 所能提供的资源而定,采用串行,也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并行,读写速度快,但需要单片机口线多!编程简单些!
使用串行,读写速度慢些,但节省io口!
如果屏幕的刷新要求快,就使用并行,否则使用串行就行了!

正解 现在用并行的速度快,感觉比较方便

网友:
恩,知道了。我现在用并行方式做的,因为不在学校实验室,只能做PRETUES的仿真,可是仿真上找的那些12864的液晶,那些引脚的标记不是跟说明书上一样的(说明书上的跟实验室用的实物液晶一样20个引脚)
比如实物上有PSB这个选折串行或者并行的引脚,可是仿真标记上没有这个口。没法仿真不知道程序对不对,所以程序上调试起来也就麻烦了。不知道怎么办    写的有点乱,还是希望各位大侠出手相助

网友:
看控制芯片,然后再定义接口,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