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楼主:
我做了个AVR的小系统,可是和电脑连接连不上 我用的是avr amtel的仿真接口 6pin的 谁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啊?

网友A:
估计是引线的问题吧,看看电路有没有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引线的问题吧,看看电路有没有接错
谢谢啊 我就是按照手册上接的,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检查好几遍了

网友:
先侃侃你的器件工作没有?晶阵啊到底起震没有,可以作个小实验侃侃,如果可以就说明还是你防真着一块的问题.侃侃软件装全了没有?是不是有个识别的工具,我记得ARM防真前需要识别芯片.看连线的问题

网友:
把原理图发出来

网友B:
先看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谢谢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你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谢谢啊

网友:
看看晶振振不振,复位电路正不正常,或者用个有源晶振接到时钟输入脚看看,AVR烧错熔丝经常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