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5.0下的显示驱动问题

楼主(2010-04-27):
WINCE5.0下的显示驱动问题
最近在调试一个TFT屏,显示的画面上的字有重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有高手指导指导
驱动
希望

网友A:
液晶控制板上面有一块芯片是专门用于调整液晶的显示效果的,比如清晰度等,你调一下即可

网友B:
看看LCD控制器中垂直水平同步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不同的屏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C: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硬件的信号没有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