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不定大小的字模该怎么处理?

楼主:
RT,需要在LCM上显示汉字数字(还可能有字母)

字模已经有了,不过是不定长的,例如"我"就比"1"大很多,"M"比"I"宽

uchar code char001={
xx字节的字模
};

uchar code char002={
oo字节的字模
};

............

现在问题是我送显示时,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停止?
因为字模中的字节可能是任意值,所以没法在后面补结束符了
难道另外建一张字模长度表?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最好就是另外建表了

为啥要用这种字模。。。。

网友:
弄一个显示缓冲区

先甩到缓冲区里,然后再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好办法,最好就是另外建表了

为啥要用这种字模。。。。

这种字模显示像M11111这样一胖一瘦的会好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一个显示缓冲区

先甩到缓冲区里,然后再送显示

但是还是不知道该送几个字节给缓冲区啊?

for(i=0;i {
   sbuf[x]=char001
   x++;
}

网友:
我想到办法了,字模的最后个字节不能加结束符,但可以在开始加上个长度

例如"1"有3个字节(0x82,0xff,0x80),我在字模的最前面加上0x03就是(0x03,0x82,0xff,0x80),

送字模时按第一个字节的大小来确定后面有几个字节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如果你的应用已经有相对完善的字体支持,就没有问题....否则还是用那种等宽的字模吧.

网友:
进来学习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