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C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ARM9中的RTC模块应该是被当做是驱动程序来实现还是被当做OAL层中的函数来实现,还有就是怎样在WINCE下调用RTC模块的函数???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年代久远了

网友:
OAL层函数:
BOOL OALIoCtlHalInitRTC(UINT32 code, VOID *pInpBuffer, UINT32 inpSize, VOID utBuffer, UINT32 outSize, UINT32 *pOutSize)

BOOL OEMGetRealTime(SYSTEMTIME *pTime)
BOOL OEMSetRealTime(LPSYSTEMTIME pTime)
BOOL OEMSetAlarmTime(SYSTEMTIME *pTime)
BOOL OEMGetAlarmTime(SYSTEMTIME *pTime)

WINCE下用GetLocalTime()之类的函数,
CeRunAppAtTime()通过WINCE的处理最终会调到底层的OEMSetAlarmTime(),其它的函数不清楚。

网友:
ls解释清楚了,就根据实际硬件要求改那四个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