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旋转电子时钟的编程

楼主(2010-05-03):
请教一下关于旋转电子时钟的编程
我最近想做一个用两片595级联控制LED,单片机用STC89C52,中断用的是霍尔开关。。
硬件基本上是完成了,可是软件却不知道怎么下手,按自己的想法写了代码可是效果还是没有。。
希望各位高手能帮我一下,在线等~~
先在这里感谢各位了。。
霍尔开关
在线

网友A:
顶一个,电子系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B:
何为“旋转电子钟”?是360度旋转显示还是摆动显示?

网友C:
你要把(X,Y)的一个点的显示,转换成(R,T)格式的显示. 其中R是到中心点的距离,T是时间.

网友D:
可能涉及较多的计算,不过许多计算该可以用查表法搞定. 难度不很大,但比较麻烦.

网友E:
检测两次中断的时间,然后等分,制作在每个角度对应的显示表!
例如你把一周分为24份,那么就时一周/24显示一个led阵。依此类推。就可以显示一周了!
关键是位置的修正!

网友F:
一步步的来,先做几个简单的熟悉一下!
1嵌套圆圈,
2向外扩散的波纹
3方框
4数字
5时钟

网友G:
我要做的是平面的360度旋转的~~
我大概也是用将一个圆等分了之后再列扫描。。可是写了出来还是不成功。。谁可以讲的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