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基于wince系统的手机游戏开发环境,如何配置VMWare运行环境

楼主:
1.如何配置基于wince系统的手机游戏开发环境?
2.如何配置VMWare(虚拟机)运行环境?
因为要用到虚拟机 所以需要配置  谢谢 啦 希望高手们能够多多指点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下载VMware装上,游戏开发环境是基于你的wince系统的SDK,用PB生成的。

网友:
引用楼主 xiaoxiao020811112 的回复:
1.如何配置基于wince系统的手机游戏开发环境?
2.如何配置VMWare(虚拟机)运行环境?
因为要用到虚拟机 所以需要配置 谢谢 啦 希望高手们能够多多指点

1.
开发环境如何,取决于你使用的硬件系统,还有你的编程语言。

2.
目前CE不支持VMVare吧。
可以使用微软的DeviceEmulator。

网友:
哇,ce上如果能够运行vmvare的话,是不是可以在上面装上一个win95的系统跑跑看呀
学习

网友:
谢谢高手们的指点 大致我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