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C# DirectX 画线的基本方法,急用!!

楼主(2009-04-02):
WinCE C# DirectX 画线的基本方法,急用!!
我的目的是要绘制波形曲线,之前是用GDI做的,结果显示太慢,又耗内存.所以现在用DirectX
最好能提供一些源码提示
分不够可以再加
DirectX
内存
曲线
最好
WindowCE

网友A:
DX也是用Windows的API画的,只是画在创建的DX表面上

网友B:
DirectX是直接写进显存的,所以显示速率要快

网友C:
自己写画线的算法吧,WinCE DDraw 里面没有任何绘图的函数。要么就调GDI的,当然就是速度问题了。

网友D:
mobile sdk中的sample有ddraw的例子.

网友E:
装MOBILE的SDK里面有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