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驱动,串口接收软FIFO的实现问题。

楼主:
串口驱动中定义了以下结构,实现串口接收数据的读取。
    typedef struct __RX_BUFFER_INFO {
        ULONG        Read;                                /* @field Current Read index. */
        ULONG        Write;                                /* @field Current Write index. */
        ULONG        Length;                                /* @field Length of buffer */
        BOOL        DataAvail;                        /* @field BOOL reflecting existence of data. */
        PUCHAR        RxCharBuffer;                /* @field Start of buffer */
        CRITICAL_SECTION        CS;                /* @field Critical section */
     } RX_BUFFER_INFO

   其中Read表示从驱动读取到应用层。Write表示从硬件读取数据到驱动。驱动中有一个软FIFO,长度为LENGTH,指针RxCharBuffer。也就是说从硬件读到的数据存入FIFO;而上层应用数据的时候从FIFO中读出。(以上为个人的理解,不知道正确否?)
RxRead(pSerialHead) =
                (RxRead(pSerialHead)+ Len
RxWrite(pSerialHead) =
                (RxWrite(pSerialHead)+RoomLeft 两句指令应该就是计算读和写的入口的。但是这个入口的这两句问号表达式该怎么理解呢,不知道怎么和FIFO的先进先出关联起来的,看来好长一段时间没能想明白,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这个东西是MDD层吧

MDD和硬件关系不大,所谓的FIFO是硬件实现了。我们初始化串口的时候可以设置的。

你上面的代码还没有涉及这些。楼主是用什么软件看代码,我建议最好用sourceinsight
把串口相关代码,甚至是头文件也拷贝到一起,建立个工程,很快就看明白了。

网友:
   对的,不是硬件的,硬件FIFO寄存器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
   这段代码是MDD.c COM_READ和SerialEventHandler中的。其实就是一个缓冲区,软FIFO借鉴网上的说法。我想开辟这么一个缓冲区主要是为的把硬件到驱动,驱动到应用层的数据交换工程独立开来,提高效率,而且硬件FIFO字节数太小容易丢包,就弄了这个缓冲区。
   sourceinsight 同道中的,用起来挺爽的。下午上班开始看到现在没明白,就偷懒上来问了!
   MDD的东西,MS都写好了,自己也不会去改,所以以前修改串口驱动的时候也没怎么去关注。现在想彻底弄弄明白。

网友:
帖子开在这里,自己继续研究去。争取在有人回答之前弄懂。哈哈!

网友:
明白了,Write和Read就是两个指针增量。每读一个字节增加1,到缓冲区的顶部后又重新计数。
关键是Write的时候计算RoomLeft时不能把没读(READ)走的数据覆盖掉。READ的时候不要把
没更新的数据从复读进来。谁再顶下贴,就结贴去了。不然全部给gooogleman了,这老兄可不缺分数!

网友:
做个记号!!!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