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的问题,理解不够,指点下吧,很急啊

楼主:
看到一个232的串口通信的程序,因为以前自己做的只是单字节传送,程序也较为简单。现在想了解下多字节传送看了些232协议的资料,看太快没理解上去。又看了个程序,有些不理解的地方,希望指点一下,不懂的地方已经标注。(真没时间搞这个程序了,明天月底新项目要开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INBUF_LEN 4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unsigned char checksum,count3;
bit read_flag=0;
void init_serialcomm( void )
{
SCON=0x50 ;
TMOD|=0x20 ;
PCON|=0x80 ;
TH1=0xF4 ;
IE|=0x90 ;
TR1=1 ;
  //TI=1;
}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TI==0);
TI= 0;
}
void send_string_com(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while(k }
void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unsigned char ch;
   RI=0;
   ch=SBUF;
   if(count3>127)     //这句看不懂,为什么是127?不理解
   {
    count3=0;
    inbuf1[count3]=ch;
    checksum=ch-128;  //这应该是校验,可是不懂,汗颜,求详解
   }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checksum^=ch;
    if((count3==(INBUF_LEN-1))&&(!checksum))
    {
     read_flag=1;
    }
   }
  }
}
main()
{
init_serialcomm();
while( 1 )
{
  if(read_flag)
  {
   read_flag= 0;
   send_string_com(inbuf1,INBUF_LEN);
  }
}
}

网友:
错了 这个count3应该是ch
这个函数是接收中断 意思就是每次有效包为4个字符 第一个是大于127即最高位为1作为头标记 如果连续收到>127的则不断放过 只保留最新一个 并作为校验开始值 之后如果连续收到3个<=127的则完成接收

网友:
这应该是判定是否是ASCII字符,
ASCII字符只用低7位的。

网友:
郁闷了,这程序居然在串口调试助手下不好用。没理由啊。求指点……再次(原来是敲错了,各位提出的已经改正)

网友:
既然用到了异或校验,那checksum是否应该初始化为0?

你把校验的代码屏蔽掉,再测试一下。

网友:
补充:发送和接收都会产生中断,
void serial()interrupt 4 using 3  {

    if(RI) {...
    }
    if (TI) {...
    }
    ...
}

网友:
#define INBUF_LEN 4
unsigned char inbuf1[INBUF_LEN];

else
{
count3++;
inbuf1[count3]=ch;

inbuf1这个数组这样不就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