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boot.nb0的问题

楼主:
将Eboot.nb0下载下去是不是断电后就没有了,还需要重新下载啊?是使用download下载的。地址为0x30038000,应该是下到Nadflash里了吧。

网友:
如果是nandflash,一般不用重新下。0x30038000是哪个存储器先要确定好。

网友:
如果0x30038000是内存的话断电以后肯定是没有的,如果是下载在NOR NAND FLASH上的话,那是存在的。一般0x30038000这个地址应该是内存。

网友:
先看手册确定一下吧

网友:
只是下载到内存了,没有写入到Flash,你可以用串口助手看调试信息,有没有写Flash

网友:
内存的物理地址0x30038000

网友:
0X30038000是内存地址,楼主。断电后当然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