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小程序怎么了

楼主:
DELAY       CLRWDT
            MOVLW       0x02
            MOVWF       TMP6
LOOPA       MOVLW       0xFF
            MOVWF       TMP7
            DECFSZ      TMP7,F
            GOTO        $-1
            BCF         STATUS,Z
            DECFSZ        TMP6,F
            GOTO        LOOPA
            NOP
            END

怎么就一直循环不完了呢?

网友:
PIC的?对这些指令不熟,一直循环,可能是一直执行 GOTO   LOOPA  你可以单步调试一下

网友:
PIC的指令不熟,没有退出

网友:
DECFSZ  TMP6,F    不是到0就跳过到下一步吗?

网友A:
你的程序本来就是在不停的循环啊。
单片机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否则程序执行后就可能飞掉了。
另外,你需要使用中断处理程序来完成真正的工作。
后台(主程序)加前台(中断)这种构架就是单片机里的前后台系统。

网友:
不用中断怎么样让这个程序退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本来就是在不停的循环啊。
单片机的程序就是这样的,否则程序执行后就可能飞掉了。
另外,你需要使用中断处理程序来完成真正的工作。
后台(主程序)加前台(中断)这种构架就是单片机里的前后台系统。
[/Quo

抱歉  没仔细看lz的程序

网友:
用你的程序在mplab下运行没问题啊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只是延时程序的执行时间占了大部分,所以看起来好像一直在延时。加个断点就明白了。

网友:
没用过这种指令,在holtek中程序执行到最后,又会重新从程序开始处执行,不知道你的程序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