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的命令提示符(行)怎样使用?

楼主:
winCE下的命令提示符(行)怎样使用?

好像不能像PC端上执行CMD命令,输入CMD后回车就没有啥反应,是不是CE上的命令提示符和PC上的不太一样?

希望得到各位高手的指点

网友:
一般在 开始菜单-程序 里面有命令提示符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着和PC上一样

LZ用的是哪个console?CE下的console是做为一个组件存在的,不是每个系统都有。

网友:
我用的模拟器不行
我用的板子给的镜像也不行,估计都没添加这个组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用着和PC上一样

LZ用的是哪个console?CE下的console是做为一个组件存在的,不是每个系统都有。

对头

网友:
可以的,跟电脑上一样。

网友:
应该是缺少这个组件: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Shell]
    [Command Processor]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缺少这个组件:

[Shell and User Interface]
? [Shell]
? ? [Command Processor]

正解!lz添加这个组件就OK了。在开始菜单就会有命令提示符这一项

网友:
wince下的cmd环境是可以用的,方法跟PC机类似,开始\运行,输入CMD即可,会弹出全屏的CMD环境。

背景是白色的而不是PC机的黑色而已。

另,但是这是跟Wince的系统有关,如果系统定制时没有加入CMD环境选项,就没有这个功能了,需要在系统定制时加入:

Command Processor

网友:
好,谢谢大家的指点,原本我也是怀疑缺少个相关的组件!
但是看了一下,Command Processor组件已经在工程中存在,是系统自带的,不是手动添加进去的;
不管了,也手工添加一次试试吧

网友:
好,成功实现了在WinCE下运行命令提示符,需要添加组件如下组件:
Catalog->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Shell->Command Shell下的两个组件Command Processor/Console Window;
前者是提供命令提示符功能支持,后者是添加命令提示符界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