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开机都出来一个硬件安装,类型是未知,安装不上,驱动人生说NSC Integrated Trusted Platform Module 1.1 是未知设备,但网上没找到这个驱动,有没有人有这个驱动或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帮个忙,先谢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你是什么机器啊?厂家网站上没有提供驱动么?

参考: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t/site.wss/document.do?lndocid=MIGR-58656

还有,你是什么操作系统?可以将系统目录下的一个setupapi log文件找到,该系统文件会告诉你对应设备的信息,大家可以进一步帮你找找对应的驱动。

网友:
ibm的,xp系统。

网友:
[2010/06/29 17:07:19 3848.2]
#-199 执行 "C:\WINDOWS\system32\rundll32.exe",用命令行: rundll32.exe newdev.dll,ClientSideInstall \\.\pipe\PNP_Device_Install_Pipe_0.{F40CFFCD-CAAD-4105-A7F2-66AD3C424E6A}
#I060 设置所选的驱动器。
#-019 正在查找硬件 ID(s): acpi\nsc1100,*nsc1100
#-166 设备安装函数: DIF_SELECTBESTCOMPATDRV。
#W059 选择最兼容的驱动器失败。 错误 0xe0000228: 这个设备没有兼容驱动程序。
#W157 默认安装程式失败。 错误 0xe0000228: 这个设备没有兼容驱动程序。
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链接的驱动你不能用么?
http://www-307.ibm.com/pc/support/site.wss/document.do?lndocid=MIGR-58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