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modem在拨号后到IPCP阶段的问题请教

楼主:
GPRS在IPCP协商之后的这一帧是什么帧?

GPRS端:7E 80 21 01 07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66 F8 7E

GGSN端:7E 80 21 03 07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74 F0 7E

GPRS端:7E 80 21 01 08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AA 9D 7E

GGSN端:7E 80 21 02 08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5C 6E 7E

GPRS端:7E 21 46 00 00 28 5A 1E 00 00 01 02 1B 20 0A 44 C5 37 E0 00 00 16 94 04 00 00 22 00 EA 03 00 00 00 01 04 00 00 00 EF FF FF FA 35 C4 7E
即:在得到GGSN分配的IP地址之后[]中的即是IP地址,GPRS发送了7E 21 46...的数据包,我拿IP对D(信息域)分析时,IP地址对不上。从网络上查找说是IPCP压缩。
那这个具体是干吗的,我的这一步一直失败,我这里的数据是从XP的GPRS猫拨号是从串口截获来的,想分析一下GPRS拨号过程。
那位有经验的帮小弟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
没人回答啊,我自己顶,顺便在问一个问题:

gprs拨号成功后获得的ip怎么确认?

gprs modem拨号成功,并且ppp协商获得ip地址,但随后的确认怎么操作,就是怎么向终端确认这个ip地址

网友:
盼高手解答,不光给技术分,加我QQ982620,解惑后直接现金酬谢!

网友:
这个我有一个分析文件,里面都分析清楚了。你在我的下载资源里就能找到。

网友:
GPRS端:7E 80 21 01 07 00 16 03 06 00 00 00 00 81 06 00 00 00 00 83 06 00 00 00 00 66 F8 7E
协议8021,IPCP
IPCP_REQ:01
标示符:07
数据长度:0x0016
配置内容:03 06 00 00 00 00 ;03:IP-Address,06:长度,值:00 00 00 00
配置内容:81 06 00 00 00 00 ;81:Primary DNS value(DNS1),06:长度,值: 00 00 00 00
配置内容:83 06 00 00 00 00 ;83:Secondary DNS value(DNS2),06:长度,值:00 00 00 00
FCS16效验码:66 F8
这一段是说:GPRS向GGSN申请三个配置内容。
*******************************************
GGSN端:7E 80 21 03 07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74 F0 7E
协议8021,IPCP
IPCP_NAK:03
标示符:07
数据长度:0x0016
配置内容:03 06 0A 44 C5 37 ;03:IP-Address,06:长度,值:0A 44 C5 37(10.68.197.55)
配置内容:81 06 D3 88 70 32 ;81:Primary DNS value(DNS1),06:长度,值: D3 88 70 32(211.136.112.50)
配置内容:83 06 D3 88 14 CB ;83:Secondary DNS value(DNS2),06:长度,值:D3 88 14 CB(211.136.20.203)
FCS16效验码:74 F0
这一段是说:GGSN除了这些可以被配置以外,别的要求不能满足!
另外说明你在上海!嘿嘿
********************************************
于是GPRS就说了我接受以上配置,再次请求一边!
GPRS端:7E 80 21 01 08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AA 9D 7E
协议8021,IPCP
IPCP_REQ:01
标示符:08
数据长度:0x0016
配置内容:03 06 0A 44 C5 37 ;03:IP-Address,06:长度,值:0A 44 C5 37(10.68.197.55)
配置内容:81 06 D3 88 70 32 ;81:Primary DNS value(DNS1),06:长度,值: D3 88 70 32(211.136.112.50)
配置内容:83 06 D3 88 14 CB ;83:Secondary DNS value(DNS2),06:长度,值:D3 88 14 CB(211.136.20.203)
FCS16效验码:AA 9D
********************************************
这回GGSN满意了!
GGSN端:7E 80 21 02 08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5C 6E 7E
协议8021,IPCP
IPCP_ACK:02
标示符:08
数据长度:0x0016
配置内容:03 06 0A 44 C5 37 ;03:IP-Address,06:长度,值:0A 44 C5 37(10.68.197.55)
配置内容:81 06 D3 88 70 32 ;81:Primary DNS value(DNS1),06:长度,值: D3 88 70 32(211.136.112.50)
配置内容:83 06 D3 88 14 CB ;83:Secondary DNS value(DNS2),06:长度,值:D3 88 14 CB(211.136.20.203)
FCS16效验码:5C 6E
*********************************************
*********************************************
GPRS端:7E 21 46 00 00 28 5A 1E 00 00 01 02 1B 20 0A 44 C5 37 E0 00 00 16 94 04 00 00 22 00 EA 03 00 00 00 01 04 00 00 00 EF FF FF FA 35 C4 7E
这一帧是IGMP协议
描述如下:
Internet Protocol,Src:10.68.197.55,Dst:224.0.0.22
  Version:4
  Header length:24 bytes
  **说的是46
  Differentinated service Field:0x00(DSCP 0x00: Default;ECN:0x00)
    0000 00..=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point:Default(0x00)
    .... ..0.=ECN-Capable Transport(ECT):0
    .... ...0=ECN-CE:0
  **说的是00
  Total Length:40
  **说的是00 28
  Identification:0x5a1e
  **说的是5A 1E
  Flags:0x00
    0...=Reserved bit:Not set
    .0..=Don't fragment:Not set
    ..0.=More fragments:Not set
  **说的是00
  Fragment offset:0
  **说的是00
  Time to live:1
  **说的是01
  Protocol:IGMP(0x02)
  **说的是02
  Header checksum:0x1b20
  **说的是1b20
  Source:10.68.197.55
  **说的是0A 44 C5 37
  Destination:224.0.0.22
  **说的是E0 00 00 16
  Options:(4 bytes)
    Router Alert:Every router examines packet
  **说的是94 04 00 00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IGMP version:3
  **在这里面没有数据
  Type:membership Report(0x22)
  **说的是22
  Header checksum:0xEA03
  **说的是EA 03
  Num Group Records:1
  **说的是00 01
  Group Record:239.255.255.250 Change to Exclude Mode
  Record Type:Change To Exclude Mode(4)
  **说的是04
  Aux Data Len:0
  **说的是00
  Num Src:0
  **说的是00 00
  Multicast Address:239.255.255.250
  **说的是EF FF FF FA
**************************************************************

网友:
FCS16效验码是怎么计算的啊,
以GPRS端:7E 80 21 01 08 00 16 03 06 [0A 44 C5 37] 81 06 [D3 88 70 32] 83 06 [D3 88 14 CB] AA 9D 7E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