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问:ucos II移植需要bsp吗?

楼主(2009-04-09):
问:ucos II移植需要bsp吗?
想 知道移植ucos ii是不是需要bsp?
不使用bsp,能不能在所有的处理器上使用?
处理器
ucos

网友A:
.学知网是个有5000G学习资料的下载网站,注册后可免费下载以下资料:
.[路径]电脑网络-计算机教程-计算机教程3-嵌入式系统相关资料-DSP-ADI Ftp-tools-patches-SHARC
.[地址]http://www.stuknow.com/dirlist/10002/f01202f5754e49ce453550d4983d5efc.htm?popid=llfmichael

网友B:
请先理解BSP是做什么的。
不存在可以在所有CPU上跑的程序。
也许源代码不需要改动,但编译时一定会指定CPU类型以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