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应用程序不能访问0地址

楼主:
为什么应用程序不能访问0地址(虚地址)?从虚地址0x00000000到0xBFFFFFFF不都是它的吗?

网友:
0?
分配空间时,NULL一般用于表示失败。定义NULL = 0

网友:
在mcu中,0地址是复位地址。。。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约定成俗的习惯,你可以实现一个操作系统可以访问0地址啊

网友:
应用程序所访问的地址空间是受限的。
受操作系统的控制。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呀?

网友:
问题没有说清楚:是什么操作系统?什么芯片?MMU是怎么配置的,有没有添加到数据区?
一般MMU配置正确是可以读取的,有些芯片0位置用于中断等系统用途而被禁用或者禁写。

网友:
0地址一般存放 程序的入口,访问的话一般会引起系统重启

网友:
普通应用程序是4M到2G的,下面的4MB是留给16位的DOS程序的!

网友:
很多操作系统都把0x0 地址当作reset vector的入口,你可以把这个reset vector放到其他地方,

网友:
我知道C语言是把空指针定义成0,而几乎全部内在分配函数都返回0表示失败,所以你不能在0地址保存变量.

网友:
内存分配.....

网友:
0地址在未映射前,它是存贮很重要的内容的(系统存储区),一般的编译器好像都会对其保护的。。。

大侠们继续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