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6410或c100硬件编解码棘手问题

楼主:
我现在使用C100硬件同时编(nv12->h.264)解(h.264->nv12)码,单独编码或者单独解码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同时编解码的时候,解码结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就好像以前看VCD卡碟,有绿色马赛克,图像有问题。
哪位高手遇到过,或者熟悉这个问题啊?十万火急。谢拉。

可用分数不多了,见谅!

网友:
没人遇到过?不相信啊,坛子里这么多牛人

网友:
不知道什么原因,帮顶了~~~~~支持楼主。

网友A:
6410我遇到过,是bsp的问题,三星升级后就好了,但还是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6410我遇到过,是bsp的问题,三星升级后就好了,但还是有bug

终于有兄弟回帖了,我这里264编码的速度也比较慢啊,别说720P 30fps了,320x240都达不到。兄弟那边有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A:
慢的话可以调一下MFC(6410这么说的)的内存大小;
还有提高MFC的频率。在一个头文件里
这是6410,c100我没搞哦

网友A:
或者和你处理流程(方法)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的话可以调一下MFC(6410这么说的)的内存大小;
还有提高MFC的频率。在一个头文件里
这是6410,c100我没搞哦

这个回头我找找。
怪的是运行BSP自带的demo,解码还可以,编码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和你处理流程(方法)有关

兄弟用的是什么方式?直接调用API还是DirectShow?
我是直接用API。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从文件中读进来nv12文件,然后编码,输出到文件都省了。
感觉每次到I帧的时候,会卡一阵子。

网友A:
多少帧一个I帧?6410是1-60;设大点码率会均匀一些。
这些参数也很重要,还有几个参数。
你确定你的nv12文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帧一个I帧?6410是1-60;设大点码率会均匀一些。
这些参数也很重要,还有几个参数。
你确定你的nv12文件没问题?

大概20一个I帧
我的nv12是解码的时候输出的,应该没有问题吧,因为nv12经过264编码后,可以正常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的话可以调一下MFC(6410这么说的)的内存大小;
还有提高MFC的频率。在一个头文件里
这是6410,c100我没搞哦

想问一下,在哪个头文件里可以更改MFC的内存大小和频率?谢谢!

网友:
image_cfg.h
MfcSetClk.h
如果是6410的话配合pdf看

网友:
最近还没搞定啊,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顶啊,三星的人真是恶,发出去的邮件犹如石沉大海。

网友B:
三星的相关服务跟不上,国内代理三星的公司更差,建议别用三星的ar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相关服务跟不上,国内代理三星的公司更差,建议别用三星的arm

同意!支来支去的最后就是发邮件给韩国总部,然后就一直没消息了。

网友C:
720P编码一点问题都没,不知道你的BSP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720P编码一点问题都没,不知道你的BSP是什么版本的

版本SMDKC100_WinCE60_FMD_REL_2.08_091117
兄弟有更新的版本么? 我这边单独编码,解码都没问题。就是同时编解码有问题。

另外,你那边编码速度能达到多少(720P)?

方便的话留个联系方式,详细请教下。谢拉!

网友:
得到三星韩国总部方面回复了,不支持同时硬件编解码。

网友:
BSP有bug吧,肯定支持的,6410都行

网友:
手头有c100的板,但是还没搞到这么高深,关注ing

网友C:
忽悠吧,不能同时解码和编码,那你sample程序中DEC+ENC那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忽悠吧,不能同时解码和编码,那你sample程序中DEC+ENC那有什么用?

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哈哈。
BSP中有BUG,三星不想改了而已。C100的BSP已经6个多月没有新版本了。

网友:
附三星回信:

1. Conclusion
  - C100 cannot support H/W decoding/encoding simultaneousely.

2. Reason
  - Because of Exception Handling issue.
  - If exception occur when C100 decode & encode with H/W,
    In spite of the other thing is normal operation, C100 reset both decoding & encoding.
    So, we cannot use H/W encoding & decoding on C100 simultaneousely

3. Alternative Proposal
  - Use both H/W and S/W function for simultaneous operation.
  - ex) Using S/W function for Encoding and Using H/W function for Decoding.
  - Generally other customers use above u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