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风扇测速测温方法(兴趣)

楼主(2010-06-25):
AMD风扇测速测温方法(兴趣)
AMD那根测速线是怎么测速测温的(没有资料可寻),就像DS18B20那样one—wire输出?输出格式是?先温度还是湿度,数据是怎么的格式
测速
风扇
资料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B:
这个只能看手册

网友C:
风扇没有测温度的功能的吧?
4线的话,有个调速信号,有个测速信号,和电源/地.
测温度是主板的事,风扇不管的.

网友D:
这个我还真不大清楚,不过测温度和湿度应该不会交给风扇吧,这个需要专门的电子元件完成的

网友E:
呵呵,搞台逻辑分析仪,分析下看是什么时序,估计能猜一点点出来

网友F:
我也想知道。

网友G:
测温度是靠主板上的温度传感器件,速度是风扇里面的霍尔元件,具体来讲,速度越快,输出脉冲的个数越多,所以可以通过一定时间内对脉冲计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