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 S3C2440休眠唤醒问题

楼主(2010-06-09):
Wince + S3C2440休眠唤醒问题
1,我的Wince+2440休眠唤醒后系统运行明显变慢,直至渐渐死机,请各位大侠推测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2,能否设置休眠唤醒源为多个?比如我是否能设置EXTINT0,EXTINT1均能把系统从休眠中唤醒;
3,电源管理项是如何取得空闲时间的,目前我设置1分钟后挂起,系统并未挂起,修改了注册表的"BattPowerOff"=dword:60,还是不挂起
如何
问题
系统
注册表
WindowCE

网友A:
Wince 5.0超时挂起到底是由GWES还是电源管理器PM负责?

网友B:
如何判断我的BSP是由GWES还是PM控制?注册表里找不到该项DisableGwesPowerOff= 1 ;如何保证2者不发生冲突?电源管理如何获得用户输入和空闲时间?依靠GWES?目前我在控制面板里设置1分钟后挂起系统,没有反应

网友C:
貌似我唤醒后主频变了……本来是400M,唤醒后好像变成200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