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驱动关于同名事件的逻辑中断绑定问题,请教!!

楼主:
在CE6下,为了实现驱动和应用程序的同步通信,所以想用建立同名事件的方法来实现同步。
我在驱动里建立一个事件:AAA=CreateEvent(NULL,TRUE,FALSE,TEXT("TESTOBJ"))

然后通过KernelIoControl申请逻辑中断号,成功申请到中断号后,把申请到的逻辑中断和AAA事件绑定,但是却一直绑定不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难道说同名事件不能和逻辑中断绑定吗?

网友:
那就不要用同名事件看看能不能绑定成功

网友:
就是说InterruptInitialize()函数不能成功

网友:
我试过,如果不用同名事件就可以绑定成功,但是我想用驱动和应用建立同名事件来实现驱动和应用的同步通信

网友A:
应用和驱动同步,你可以再创建一个事件,而不必用这个与中断绑定的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和驱动同步,你可以再创建一个事件,而不必用这个与中断绑定的事件。
这样也可以,或者发消息也行。

网友B:
KernelIoControl()在CE6.0下似乎有问题,你可以试试其他方法获取系统逻辑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rnelIoControl()在CE6.0下似乎有问题,你可以试试其他方法获取系统逻辑中断。

请问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啊

网友C:
LZ 是否有另外一个 Thread 已经产生了该同名 Event 并已进入了 WaitForSingleObject???

InterruptInitialize 要成功, 必须 OEMInterruptEnable 对该 SysIntr_XXX return TRUE, 并且该 Event Handle 尚未进入 WaitForSingleObject.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是否有另外一个 Thread 已经产生了该同名 Event 并已进入了 WaitForSingleObject???

InterruptInitialize 要成功, 必须 OEMInterruptEnable 对该 SysIntr_XXX return TRUE, 并且该 Event Handle 尚未进入 WaitForSingleObject.

Paul, Chao @ Techware

学习了,不过我是先建立事件,然后申请逻辑中断和事件绑定,再创建中断处理线程,在线程里WaitForSingleObject,而且如果我把同名事件换成普通事件的话就可以绑定成功。

网友:
为对象命名的方法,主要是用于进程间共享内核对象。
如果用命名的对象与ISR绑定不成功
可以用普通的事件与ISR绑定
在IST中再Setevent()发出命名的事件

网友:
可能就是paul_chao大侠说的原因
lz可以用一个折中的方法,中断绑定一个事件,然后ist中创建一个与ap同名的事件进行通信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你们说的方法我确实行的通,我只是想试试用一个同名事件可不可以实现驱动和应用的通信,初学wince,做这个尝试的话顺便想对事件,线程,同名事件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