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采集卡的内存映射问题!

楼主:
通过对PCI寄存器的设置,内存映射了256M的内存空间。

请问这256M的内存空间可以用来进行DMA传输吗,怎么转换物理地址和线性地址?

网友A:
可以直接获得物理地址,调用MmMapXX函数可以映射成虚拟地址。楼主可以找本书看看,都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获得物理地址,调用MmMapXX函数可以映射成虚拟地址。楼主可以找本书看看,都会有的。

找了好几本书都没有讲这方面的,因为比较着急,没有太多的时间细致的研究了,所以才来这里问,希望大家帮忙!

网友:
MmMapIoSpace可以将物理地址映射成虚拟地址。

网友:
就是这个,我记性不好,呵呵,都是现查书的。
不知道楼主的采集卡是做什么的,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主要是做数据采集用的,由于需要大DMA传输,所以想用内存映射的方式开一个大点的内存做DMA传输用。

现在硬件那边也遇到了点问题,所以项目暂时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