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应用程序的目录结构编译进wince映像中

楼主:
例如,我有一个应用程序,其文件和目录结构如下所示:

    \windows
        |--ui
           |--data
           |    |
           |    |--data1.txt
           |    |--data2.txt
           |--user
           |   |
           |   |-- user1.txt
           |   |-- user2.txt
           |--ui.exe
           |--ui.ini

    其中目录ui、data、user可以在project.data文件中指定:
    Root:-Directory("\Windows")
    Directory("\Windows"):-Directory("ui")
    Directory("\Windows\ui"):-Directory("data")
    Directory("\Windows\ui"):-Directory("user")
    但是那些文件怎么办?如何把data1.txt,data2.txt,user1.txt,user2.txt,ui.exe,ui.ini拷贝至相应的目录中?我之前的做法是在project.dat
文件中这样指定的:
    Directory("\Windows\ui"):-File("ui.exe","\Windows\ui.exe")
    Directory("\Windows\ui"):-File("ui.exe","\Windows\ui.ini")
    Directory("\Windows\ui\data"):-File("data1.txt","\Windows\data1.txt")
    Directory("\Windows\ui\data"):-File("data2.txt","\Windows\data2.txt")
    Directory("\Windows\ui\user"):-File("user1.txt","\Windows\user1.txt")
    Directory("\Windows\ui\user"):-File("user2.txt","\Windows\user2.txt")
    这样是可以实现(前提当然是我在project.bib中指定了把这些文件),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每个文件都有两个拷贝,太浪费空间了。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
那应该是得写个应用程序来COPY下的,否则太大工程了

网友A:
这么做之后会使系统内存变小,你所复制的文件都会保存在RAM空间中,文件越大RAM空间占用越大

网友B:
每个文件都有两个拷贝啥意思?
是说data1和data2是一样的么,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做之后会使系统内存变小,你所复制的文件都会保存在RAM空间中,文件越大RAM空间占用越大

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会使系统RAM空间变小),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文件都有两个拷贝啥意思?
是说data1和data2是一样的么,还是什么?

就是说:同一个文件(例如ui.exe)会同时存在\windows目录和\windows\ui目录下。这样太浪费空间了。

网友:
可以写一个应用程序(类似于PC上的批处理),作用是将位于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ui.exe)搬移至各自相应的目录(\windows\ui)下,在wince内核启动之后运行该应用程序。这样理论上是可以,但觉得有点麻烦,是否可以在生成内核映像时就把这些工作做完呢?

网友C:
把你的数据放在flash里,然后每次启动程序的时候,就将这些数据加载到你建的目录下,如果上电后你会反复的打开关闭这个程序的话,拷贝的函数可以设置成不覆盖。

但是第一次启动程序,速度有点慢。

网友:
你原本的路,应该是行不通的。因为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最后才用了上面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数据放在flash里,然后每次启动程序的时候,就将这些数据加载到你建的目录下,如果上电后你会反复的打开关闭这个程序的话,拷贝的函数可以设置成不覆盖。

但是第一次启动程序,速度有点慢。
好思想,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D:
想做到映像文件中,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在系统启动后,去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做到映像文件中,是不可能的,没有这个功能

只能在系统启动后,去copy

那我就死心了!本以为是可以做到映像中的,只是自己不知道方法而已。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数据放在flash里,然后每次启动程序的时候,就将这些数据加载到你建的目录下,如果上电后你会反复的打开关闭这个程序的话,拷贝的函数可以设置成不覆盖。

但是第一次启动程序,速度有点慢。

明白您的意思,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