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语言

楼主:
现有一个NK.bin启动后只能显示英文,请问如何让它显示中文呢?还有鼠标和键盘老是打架,是内核的原因还是USB HUB无源带不起来的缘故?

网友A:
需要显示中文,在pb定制的时候,在catloge里加入相应的组件就可以,鼠标和键盘打架,是不是你板子的问题啊。

网友B:
这个需要针对NK.bin的BSP,再使用PB进行定制

自己从头开始做(指没有BSP),是无法想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针对NK.bin的BSP,再使用PB进行定制

自己从头开始做(指没有BSP),是无法想像的。
我开始也是用根据BSP自己定制,但是定制后在板子上总是黑屏(启动进度条是读完的),问了很多问题没得到解答,才想是不是能从NK.bin下手。
高手,请问黑屏是为什么呢?我用的是外接的CRT显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显示中文,在pb定制的时候,在catloge里加入相应的组件就可以,鼠标和键盘打架,是不是你板子的问题啊。
哦 我定制的系统老是出错,所以问问能不能从NK着手。。。看来还得自己重新定制啊..

网友C:
引用楼主 daluno001 的回复:
现有一个NK.bin启动后只能显示英文,请问如何让它显示中文呢?还有鼠标和键盘老是打架,是内核的原因还是USB HUB无源带不起来的缘故?

如果有BSP包的话,就重新定制一下。重新定制之后,总是黑屏,看看你增加了哪些新的组件。鼠标和键盘总打架是什么意思?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关注大侠们的答案,俺顺便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楼主 daluno001 的回复:
现有一个NK.bin启动后只能显示英文,请问如何让它显示中文呢?还有鼠标和键盘老是打架,是内核的原因还是USB HUB无源带不起来的缘故?

如果有BSP包的话,就重新定制一下。重新定制之后,总是黑屏,看看你增加了哪些新的组件。鼠标和键盘总打架是什么意思?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的,关注大侠们的答案,俺顺便学习。
我和你完全一个水平

网友:
wince6.0不是语言,先把基本概念搞清楚。

系统定制是wince的入门课程,这个是不能跨过去的,所以,你还是好好想想办法,先完成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