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UCOS-II模板,没有了OSSint()和OSStart是怎么开始任务管理的

楼主:
 用厂家芯片提供的UCOS模板,看他的MAIN函数里不用OSSint和OSStart,一直纳闷他是靠什么启动任务管理的,而且MAIN里的WHILE(1)的时间延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一直很费解

int main (void)
{
    TargetInit();
    PinInit();

#if __USE_SD
    FileInit();
    AddFileDriver(GetSDCommand(), GetSDInfo());                         /*  安装文件系统驱动            */
#endif

#if __USE_USB
                                                                        /*  初始化USB设备控制器         */
    if (0 != USB_Initialize()) {                                        /*  若初始化失败                */
        while(1) {                                                      /*  程序进入死循环              */
            OSTimeDly(10);
        }
    }
#endif

#if __USE_TCP                                                           /*  获得网络设置                */
    //GetIpSet(GucMCU_Ip);                                              /*  获得固化 IP 设置            */
    //GetMarkSet(GucMCU_Mark);
    //GetGateWaySet(GucMCU_Gateway);
    //GetDNSSet(GucMCU_Dns);
    //GusMCU_Port = GetPortSet();

    //GetServerIpSet(GucPeer_IP);                                       /*  获得固化 Server IP 设置     */
    //GusPeer_Port = GetServerPortSet();                                /*  获得固化 Server 端口 设置   */

#endif
OSTaskCreateExt(TASK0,
                    (void *)0,
                    &TASK0_STACK[TASK0_STACK_SIZE-1],
                    TASK0_PRIO,
                    TASK0_ID,
                    &TASK0_STACK[0],
                    TASK0_STAC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OSTaskCreateExt(TASK1,
                    (void *)0,
                    &TASK1_STACK[TASK1_STACK_SIZE-1],
                    TASK1_PRIO,
                    TASK1_ID,
                    &TASK1_STACK[0],
                    TASK1_STACK_SIZE,
                    (void *)0,
                    OS_TASK_OPT_STK_CHK | OS_TASK_OPT_STK_CLR);

    while(1)
    {
     OSTimeDly(10);
    }
    return 0;
}

网友:
呵呵,不是没有了,而是被厂家封装起来了

你现在用的这个模板的main函数,实际上是一个任务函数
估计还是ucos系统多任务启动后的第一个任务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谢谢了

网友:
void gui_main__FPv( void *pd);

void gui_main__FPv( void *pd);

section("L1_code")
void main(void)
{
           BSP_Init();        /*Initialize BSP                                                   */
    OSInit();         /* Initialize OS.                            */
    BSP_CoreTmrInit();

        OSTaskCreate(gui_main__FPv, (void *)0, &Stk_GUIMainThread[0x4000-4], 13);

#ifdef ENABLE_NET
        OSTaskCreate(uCosMainThread, (void *)0, &Stk_uCosMainThread[0x4000-4], 14);
#endif

#ifdef ENABLE_RS232_DEMO_TASK
        OSTaskCreate(rs232_main, (void *)0, &Stk_RS232Thread[0x4000-4], 16);
#endif

        OSStart();
}
请问void gui_main__FPv( void *pd) 该任务有何用

网友:
不懂 不过不应该啊

网友:
gui_main__FPv是用户接口的主函数,在这个任务中可以进行用户需要的操作、管理、数据采集、处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