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字库的问题

楼主:
现在是这样的
我按以下方法添加了一个字库成功了:
在platform.reg下面添加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
        "FontLinkMethod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ystemLink]
     "Tahoma"="\\Windows\\Droid.ttf,Droid"
     "Courier New"="\\Windows\\Droid.ttf,Droid"
     "Arial"="\\Windows\\Droid.ttf,Droid"
     "Times New Roman"="\\Windows\\Droid.ttf,Droid"
     "Symbol"="\\Windows\\Droid.ttf,Droi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FontLink\SkipTable]
     "Tahoma"="005c,00a5,007e,0391-03c9,2026,2116,221a,25a0-25ff"
在platform.bib下面添加
   Droid.ttf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files\Droid.ttf         NK  SHU
现在wince系统的默认字库都变成我添加的Droid.ttf了,
我希望将Droid.ttf添加到nk,但我不希望我的wince系统默认字库是Droid.ttf。现在我的wince菜单什么的所以字体都是Droid.ttf了,我希望还是以前没添加前的默认字体。
我写了个应用来调用以前的字体,和现在的字体,让两种字体同时显示出来。
但现在只能显示我添加的Droid.ttf字体了,以前的字体显示不出来了。两个字体都显示Droid.ttf
但我的/windows文件夹下面可以看到以前的字体都还在的啊。请问为什么调用不出来了啊
现在我要解决的问题是,将Droid.ttf添加进nk后,我的应用要能同时调用得到Droid.ttf
和以前的默认字库。并且我的默认字库不被改变,但现在好像添加的Droid.ttf把以前的默认字库覆盖掉了啊。

网友:
up,我帮你顶下,呵呵

网友:
"Tahoma"="\\Windows\\Droid.ttf,Droid"
    "Courier New"="\\Windows\\Droid.ttf,Droid"
    "Arial"="\\Windows\\Droid.ttf,Droid"
    "Times New Roman"="\\Windows\\Droid.ttf,Droid"
    "Symbol"="\\Windows\\Droid.ttf,Droid"
这些设置导致所有字体都变成了Droid

网友:
那要怎么改
是不是说不想改变的字体
就注释掉
比如:
;"Tahoma"="\\Windows\\Droid.ttf,Droid"
但我这样改了后,发现我的系统的汉字都变成方框框了

网友:
把注册表还原回去,然后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所有的fontface都映射到droid上了。

网友:
veabol大哥
上次我按你的方法压缩了nk
在Catalog中,选择“Core OS”—>“International”—>“Locale Spectific Support —> “Chinese[Simplified]”
    SimSun & NSimSun (Subset 2_50):添加该组件替换默认的simsun.ttc,这样至少可以瘦身7MB。

    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使用AC3对字库进行压缩,若CPU有300MHZ以上,建议添加该组件。添加则使用simsun_2_50.ac3,否则使用simsun_2_50.ttc,又减少了1MB。
    GB18030 Data Converter:汉字编码标准集转换器,必须选上。

但发现我的系统汉字全部变成方框框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的啊

网友:
    "Tahoma"="\\Windows\\Droid.ttf,Droid"
    "Courier New"="\\Windows\\Droid.ttf,Droid"
    "Arial"="\\Windows\\Droid.ttf,Droid"
    "Times New Roman"="\\Windows\\Droid.ttf,Droid"
    "Symbol"="\\Windows\\Droid.ttf,Droid"
那这几项里面就可以屏蔽掉
  ;"Tahoma"="\\Windows\\Droid.ttf,Droid"
这样Tahoma就可以正常的显示了吗

网友:
不是屏蔽掉,应该做相应字库的指向吧

网友:
添加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组件使用的是AC3后缀的压缩字库文件,确认注册表内容、字库后缀名都是否一致,也可能是因为你的Droid没AC3格式的关系吧

网友:
恩啊,你说的对
我把Agfa AC3 Font Compression组件去除掉了。
现在好了,默认字库没变,Droid.ttf也添加进nk了
用应用程序调用Droid.ttf也可以正常显示了。
nk也不大,才2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