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wince 启动会自动加载哪些dll
wangwenjia
wangwenjia

网友A(2009-05-12):
wince 启动会自动加载哪些dll
它根据什么加载dll的?我的一个dll在release中生成了,但最后生成的NK.nb0中并没有会是什么原因呢?
release
wince
原因
WindowCE

网友:
没有在bib文件中添加

网友B:
NK中包含什么DLL是由.bib文件决定,启动的时候加载什么dll在.reg中更改
platform.bib,platform.reg

网友C:
先看看你的release目录下有没有这个dll,再看release目录下的bib文件中有没有添加这个dll。
两者皆确定后,重新make image吧。
跟系统启动没关系。
ps:你是怎么确认你的image中没有那个dll的? 也可能是在make image时被hide了。 check bib中相应项有没有添加SH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