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下位机)+MC35i+PC(上位机)

楼主(2009-12-20):
S3C2410(下位机)+MC35i+PC(上位机)
S3C2410用的Ucos操作系统,想利用GPRS模块向上位机发送数据,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是S3C2410利用串口1向模块发送数据后,想利用串口0接收返回的OK,但是接收不到任何信息,不知道为什么?
数据
操作系统
GPRS

网友A:
首先楼主需要确认的是,S3C2410利用串口1向模块发送数据后,该GPRS模块是否响应了?是否执行了响应的动作,并给S3C2410返回了OK?
如果该模块根本就没有响应,它当然不会返回OK,这样没有返回OK,你的S3C2410怎么可能再给上位机返回OK啊、
所以楼主首先需要确认GPRS模块是否已供电,另外该模块的上电是否正确,并加上串口打印,看你的GPRS模块是否响应了S3C2410的指令。
估计只要GPRS模块工作正常,并能响应S3C2410的指令,应该就会返回的OK。

网友B:
GPRS模块工作是否正常?串口1和串口0都设置正确吗?

网友C:
楼主硬件咋连得?GPRS模块的TXD联的2410的那个串口1的TXD?GPRS模块的RXD联的2410的那个串口0的TXD??
楼主可以一步步测试:
1、先连到PC上,保证GPRS模块正常
2、连到2410的串口0上,保证2410串口0正常
3、连到2410的串口1上,保证2410串口1正常
然后再去测试你的串口1发送 串口0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