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流接口驱动DLL编写问题

楼主:
我是WINCE初学者,最近在看何宗键老师的书,按照书上想编写一个控制LED的流接口驱动程序,我先用我的BSP定制了一个系统,位于C:\ WINCE500\PBWorkspaces\LED1路径下,然后在这里新建一个WCE DLL 工程,按照书上的写法,到最后要使用CEDDK.H这个投文件,我就在LedDriver.cpp这个文件上#include 编译出现错误找不到ceddk.h,后来我把ceddk.h这个文件拷贝到工程文件夹下再次编译,这时出现找不到 pkfuncs.h,然后再把pkfuncs.h文件拷贝来再编译又出现找不到其他的头文件,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要设置编译路径?还是我建工程的路径不对?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不要这么做。

我们编写DLL都是手动操作的,使用PB反而不方便。

到我博客看看。或者找周立功的2410 那本书看看就什么都会了。

网友:
我现在按照你说的那样,按照周立功书上的步骤,编写了一个驱动,但是加载驱动时,没有XXX_Init这个函数调用,只出现
SPL:DLL_PROCESS_ATTACH
SPL:DLL_PROCESS_DETACH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所修改的注册表文件是
;SimpleDriver add by KING 2009.03.1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PL]
"Prefix" = "SPL"
"Dll" = "SimpleDriver.dll"
"FriendlyName" = "SimpleDriver"
"Index" = dword:0
"Order" = dword:0
BIB文件是:
;SimpleDriver add by KING 2009.03.10
SimpleDriver.dll $(_FLATRELEASEDIR)\SimpleDriver.dll NK SH
DLL代码是:
HANDLE g_hInstance;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g_hInstance = hInstDLL;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ATTACH\r\n")));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return TRUE;

网友:
HANDLE g_hInstance;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g_hInstance = hInstDLL;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ATTACH\r\n")));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return TRUE;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TEXT("SPL:DLL_THREAD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TEXT("SPL: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DETACH\n")));
break;
#ifdef UNDER_CE
case DLL_PROCESS_EXITING: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EXITING\n")));
break;
case DLL_SYSTEM_STARTED:
RETAILMSG(1,(TEXT("SPL:DLL_SYSTEM_STARTED\n")));
break;
#endif

网友A:
在WINDOWS目录下可以看见SimpleDriver.dll这个文件,这说明DLL文件已经加到NK文件中了,但是用remote process viewer查看device.exe中并没有SimpleDriver.dll这个模块,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把Init等函数都增加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WINDOWS目录下可以看见SimpleDriver.dll这个文件,这说明DLL文件已经加到NK文件中了,但是用remote process viewer查看device.exe中并没有SimpleDriver.dll这个模块,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呢?

周立功的书的代码你抄袭上去,

必须实现齐全的接口函数,加载会执行XXX_Init函数的。

网友:
static BYTE g_Tmp = 0;
static DWORD g_OpenCount = 0;

HANDLE g_hInstance;

BOOL WINAPI
DllEntry(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g_hInstance = hInstDLL;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ATTACH\r\n")));
                 DisableThreadLibraryCalls((HMODULE) hInstDLL);
         return TRUE;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TEXT("SPL:DLL_THREAD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TEXT("SPL: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DETACH\n")));
         break;
        #ifdef UNDER_CE
    case DLL_PROCESS_EXITING:
                 RETAILMSG(1,(TEXT("SPL:DLL_PROCESS_EXITING\n")));
         break;
    case DLL_SYSTEM_STARTED:
                 RETAILMSG(1,(TEXT("SPL:DLL_SYSTEM_STARTED\n")));
         break;
        #endif
    }

    return TRUE;
}

DWORD SPL_Init(LPCTSTR pContext, LPCVOID lpvBusContext)
{
        RETAILMSG(1, (TEXT(":::SPL_Init\r\n")));

        g_Tmp = 0;
        g_OpenCount = 0;

        return 1;
}

DWORD SPL_DeInit(DWORD dwContext)
{
        RETAILMSG(1, (TEXT(":::SPL_DeInit\r\n")));

        g_Tmp = 0;
        g_OpenCount = 0;

        return TRUE;
}

DWORD SPL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 DWORD AccessMode, DWORD ShareMode)
{
        RETAILMSG(1, (TEXT(":::SPL_Open\r\n")));

        if(g_OpenCount != 0)
        {
                RETAILMSG(1, (TEXT("SPL Open Failed\r\n")));

                return 0;
        }

        g_OpenCount++;

        return g_OpenCount;
}

BOOL SPL_Close(DWORD hOpenContext)
{
        RETAILMSG(1, (TEXT(":::SPL_Close\r\n")));

        if(g_OpenCount != 0)
        {
                g_OpenCount--;
        }

        return TRUE;
}

BOOL SPL_IOControl(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RETAILMSG(1, (TEXT(":::SPL_IOControl\r\n")));

        return TRUE;
}

void SPL_PowerUp(void)
{
        RETAILMSG(1, (TEXT(":::SPL_PowerUp\r\n")));
}

void SPL_PowerDown(void)
{
        RETAILMSG(1, (TEXT(":::SPL_PowerDown\r\n")));
}

DWORD SPL_Read(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UCHAR* pReadBuffer;

        RETAILMSG(1, (TEXT(":::SPL_Read\r\n")));

        if(pBuffer == NULL || Count <= 0)
        {
                RETAILMSG(1, (TEXT(":::SPL_Read() parameter is error\r\n")));

                return 0;
        }

        pReadBuffer = MapPtrToProcess(pBuffer, GetCallerProcess());

        *pReadBuffer = g_Tmp;

        return 1;
}

DWORD SPL_Write(DWORD hOpenContext, LPVOID pBuffer, DWORD Count)
{
        UCHAR* pWriterBuffer;

        RETAILMSG(1, (TEXT(":::SPL_Write\r\n")));

        if(pBuffer == NULL || Count <= 0)
        {
                RETAILMSG(1, (TEXT(":::SPL_Write() parameter is error\r\n")));

                return 0;
        }

        pWriterBuffer = MapPtrToProcess(pBuffer, GetCallerProcess());

        g_Tmp = *pWriterBuffer;

        return 1;
}

DWORD SPL_Seek(DWORD hOpenContext, long Amount, DWORD Type)
{
        RETAILMSG(1, (TEXT(":::SPL_Seek\r\n")));

        return 0;
}

这10个函数我都写了啊,但是还是没有执行SPL_Init()这个函数,不知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的调试串口能用吗?

你看看别的成功驱动是否可以打印。——证实的调试串口没有关闭。?

还有使用viewbin -t nk.bin 看看里面是否包含你的DLL

还有使用同步软件查看(remote process....点击device.exe)看看你的DLL是否加载

使用sunrain_hjb的驱动调试助手,也行

我就不幸了。会加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