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设计是将NAND FLASH选通输出信号nFCE和ce一起拉高到1.8v,但是上电之后测得CE引脚一直为低电平

楼主:
请教高手,设计是将NAND FLASH选通输出信号nFCE和ce一起拉高到1.8v,但是上电之后测得CE引脚一直为低电平,就是一直选通,本来应该在读取FLASH数据时候或者有效信号来的时候才为低,这样导致JTAG进不去,我换到32位ROM启动JTAG能进,擦除FLASH后,跑程序碰到中断或者重启,程序就跑飞,我用的是三星的SC32442,想问下,有什么原因会导致CE输出信号一直为低

网友:
nFCE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将点平配置为高或者低,flash侧的ce可以通过随便一个gpio来进行连接。
你是直接将他们连接到一块么?如果是直接连的话,把nFCE和CE之间的连线给断掉,单独的测一下nFCE是否是想要的电平。
以前用过很多flash,但是ce信号没有出现过异常的情况

网友:
是直接连一块,我们的flash是内置的,这2个连线没有在外部走线,我拆不了,JTAG进不去,程序下载不了,配置不了寄存器

网友:
那就问问硬件如何量去那根pin的电压吧

网友:
建议修改 下  上拉电阻 ,改为 1K或者4.75K试试。

应该对应的1.8V的高电平

网友:
为什么不用CPU中的nFCE控制NF的CE pin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修改 下? 上拉电阻 ,改为 1K或者4.75K试试。

应该对应的1.8V的高电平
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我还到ROM启动是可以测到电压1.8V左右的,现在估计是芯片本身问题,FLASH擦除之后里面的值都不是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