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讨论WINCE 在24位色下的运行情况!!

楼主:
小弟在做一个项目,芯片是用TCC7901的,WINCE5.0,64M内存,梦想中的24位色...系统起来后颜色很靓,就是那个内存哦,心痛啊,运行一个程序之后就内存100%了,关掉程序后还是不会释放,请问各位大虾又是如何清理内存的,在处理24位色时需要注意那些情况.
请各位大侠来讨论一下,来者有份!

网友:
关掉后,内存不能释放,还可以运行其它程序不?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因为CE系统的内存释放机制,内存释放后不一定会被内存检测程序测试到(产生了内存碎片)。

怎么样说程序,可以不产生(或少产生内存碎片),记得以前一个帖子中我回答过,原则就是:分配与释放内存,按栈的操作规律:先申请的后释放,这样就可以不产生内存碎片的。

网友A:
哦,那就和那些应用层工程师有关系咯?拷,找他们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和那些应用层工程师有关系咯?拷,找他们去~~~

找他们干什么 ,打架呀,?,呵

网友B:
太夸张了吧,仅仅是显示而已,就能100%呀
应用程序也不至于这么强呀
最好的查看方法:解析kdata查看procss及thread的内存占用
可以使用现成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夸张了吧,仅仅是显示而已,就能100%呀
应用程序也不至于这么强呀
最好的查看方法:解析kdata查看procss及thread的内存占用
可以使用现成的工具

这工具是哪个,怎么用?教我一下。这么高级。

网友:
好的,很谢谢诶

网友C:
运行一个程序就100%不正常。使用24位色是会多耗内存,但是和内存是否释放应该没有关系。
还有就是,CE系统对24位色没有做过优化,所以性能会比16位色下降远不止一倍,除非你的显示驱动优化过了。

网友:
一直100%吗?
先排除应用程序的问题

网友:
代码有误

网友:
我的LCD就是24 的,没你的情况! 看config.bib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行一个程序就100%不正常。使用24位色是会多耗内存,但是和内存是否释放应该没有关系。
还有就是,CE系统对24位色没有做过优化,所以性能会比16位色下降远不止一倍,除非你的显示驱动优化过了。

哇,这说的有点可怕,呵呵,公司方案要求高清,我们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运行一个程序就100%不正常。使用24位色是会多耗内存,但是和内存是否释放应该没有关系。
还有就是,CE系统对24位色没有做过优化,所以性能会比16位色下降远不止一倍,除非你的显示驱动优化过了。

哇,这说的有点可怕,呵呵,公司方案要求高清,我们没办法

楼主解决了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根本原因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