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无法创建OSDesign?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
CE6.0是按照步骤安装的,补丁也打了。
只是安装完之后,打开VS2005,新建一个项目OSdesign,就出现错误,我全部抄下来如下:
The global default build tree (WINCEROOT) has not been set, or is invalid. Make sure that the WINCEROOT is set correctly before creating an OS design. To view the current setting for the WINCEROOT, from the WINCEROOT, from the Tools menu, choose Options, and then navigate to the Platform Builder OS Design and Build Options.
我想中文大概意思应该是:
全局默认(WINCEROOT)根目录没有设置,或者无效。确认在创建操作系统设计之前,WINCEROOT根目录被正确地设置。
解决的方法去查找WINCEROOT的当前设置,在WINCEROOT的TOOLS菜单选择Options选项,然后按照PB操作系统设计和创建向导来设置。
可是我在VS2005——TOOLS——OPTIONS:
下只有以下选项:
环境
项目和解决方案
源代码管理
文本编辑器
HTML设计器
Windows窗体设计器
调试
设备工具
数据库工具
请问应该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应该椒悄WINCE6.0没有肯VS2005安装在同一个盘,要设置OSdesign的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椒悄WINCE6.0没有肯VS2005安装在同一个盘,要设置OSdesign的路径。

是滴,一个安装在D盘一个安装在F盘了,请问能说的具体点嘛?在哪设置?怎么设置?

网友B:
我觉得与安装路径应该没关系,只要正确安装即可。如果正确安装,那么肯定在选项设置里有Platform Builder for CE 方面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与安装路径应该没关系,只要正确安装即可。如果正确安装,那么肯定在选项设置里有Platform Builder for CE 方面的设置。

谢谢你的答复,那我请问你在哪里进行设置呢?
我的Platform Builder for ce都打不开...

网友:
WINCE6.0的安装路径中,不能有空格

网友C:
WINCE6.0和VS2005,没有必要安装在同一分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6.0和VS2005,没有必要安装在同一分区中

91Program 大虾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WINCE6.0的安装路径中,不能有空格”
重装还是在哪设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WINCE6.0和VS2005,没有必要安装在同一分区中

91Program 大虾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WINCE6.0的安装路径中,不能有空格”
重装还是在哪设置下?

只能重新安装
一般默认是c:\wince600,不能修改为\Program Files下的

网友:
91Program 大虾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我现在应该怎么做?
“WINCE6.0的安装路径中,不能有空格”
重装还是在哪设置下?

只能重新安装
一般默认是c:\wince600,不能修改为\Program Files下的

谢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