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HDL及CPLD高手

楼主:
用VDHL写一个8串口的的程序,要求中断共享,地址不复用。和CPLD连接的。谢谢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

网友:
引用楼主 star_xinger 的帖子:
用VDHL写一个8串口的的程序,要求中断共享,地址不复用。和CPLD连接的。谢谢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

什么叫"和CPLD连接的"? 就是用在cpld上的吧, 找xilinx的應用文檔, 有例子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