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根据存储容量计算所需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条数的方法

楼主(2010-06-27):
求根据存储容量计算所需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条数的方法
怎么根据存储器的容量来计算他所需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条数?
例如:1、求64KB的内存所需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条数?
2、容量为32K*16位的存储器所需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条数?
该如何求。我百度了不少资料,但是看得有点晕呼呼的。请高手详细讲解一下!谢谢。
数据
线条
百度
存储器
如何

网友A:
数据总线和你选的存储芯片有关,数据总线的宽度最好和你的存储芯片的数据宽度一致
地址总线就是“存储容量/数据总线宽度"然后取以2为底的对数
如64KB,取八位数据宽度,就需要16根地址总线
32K*16的就是16位数据总线,15根地址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