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打开ie为何会打开explore

楼主:
wince打开ie为何会打开explore
iesample.exe和explore.exe都是一样的效果

有没有人知道应该修改哪里呢?

网友A:
你定制系统的时候有没有添加IE浏览器的控件?standard ie 还是 mobile i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定制系统的时候有没有添加IE浏览器的控件?standard ie 还是 mobile ie?

应该是standard ie

网友:
记得以前没有启动explore,ie打不开

网友:
问题的解决方法,自己找到了
原来得自己设置“起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