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LCD驱动时,屏幕显示有时正的,有时倒的,怎么回事?

楼主:
在调LCD驱动时,屏幕显示有时正的,有时倒的,怎么回事?

在WinCE上调LCD驱动时,同一个驱动,反复启动,屏幕显示有时正的,有时倒的,怎么回事?

同一个驱动, 反复启动,发现每次LCD输入的时钟频率也有些不同?

这些问题如何解决?

phb

网友A:
先从硬件上找找原因,有些屏会有U/D、L/R这两个脚,是负责屏幕扫描的硬件选择,你看下这两个脚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从硬件上找找原因,有些屏会有U/D、L/R这两个脚,是负责屏幕扫描的硬件选择,你看下这两个脚是否配置正确。

对,先对着原理图看看硬件对不对~然后在看驱动~

网友:
应该是屏硬件接口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这个原因,我们以前就碰到过一样的问题。你找到屏的datasheet,按要求配置U/D、L/R这两个脚的高低电平。

引用 网友A:
先从硬件上找找原因,有些屏会有U/D、L/R这两个脚,是负责屏幕扫描的硬件选择,你看下这两个脚是否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