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器问题?

楼主:
“MINILINK仿真器 调试器 ARM开发板(与JLINK V7兼容)USB接口 ”、“ULINK2 ARM 仿真器,可升级版本 (原装外壳带字) ”、JLINK仿真器,这三种哪种最适合于LPC2103的开发板(ARM7)?

网友:
都可以用的,主要是看看你所使用的开发软件,看看支持哪个更好一点

网友:
如果你的开发软件用的是 KEIL C(MDK),用ULINK2 ARM 仿真器,很不错但是正版的好像很贵
我们就是用KEIL C(MDK),开始用ULINK 2,现在也有用JLINK仿真器,它便宜些,呵呵

网友:
用 jlink V8  ,我是过lpc的 ,支持的挺好的,速度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jlink V8? ,我是过lpc的 ,支持的挺好的,速度也快

jlink V8  ,连接LPC2478,速度超出500K,下载过程中,就会断开。KEIL也升级到3。8了

网友:
找到了一个使用Jlink V8调试MINI2440带字幕的视频教程,分享一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jlink V8? ,我是过lpc的 ,支持的挺好的,速度也快

jlink V8? ,连接LPC2478,速度超出500K,下载过程中,就会断开。KEIL也升级到3。8了

jlink v8都是盗版的,盗版的质量不一样,当然有说差距,但是lpc系列的,听说就是用auto就可以了,不会出问题的,

如果要高速下载,J-Flash ARM 自带的工具就可以高速下载了,lpc系列不支持swd模式,jtag模式当让下载速度低了,

keil的下载功能,支持的的下载速度不高,还是jtag模式,

stm32的单片机支持swd模式,J-Flash ARM 的下载速度可以很快的10M,lpc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