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0如何调节焦距 修改寄存器的什么设置

楼主:
static struct ov9650_reg
{
        u8 subaddr;
        u8 value;
}regs[] = {
        // OV9650 intialization parameter table for SXGA application
    {0x12, 0x80}, {0x39, 0x43}, {0x38, 0x12}, {0x37, 0x91}, {0x0e, 0x20},
    {0x1e, 0x20}, {0x01, 0x80}, {0x02, 0x80}, {0x00, 0x00}, {0x10, 0xf0},
    {0x04, 0x00}, {0x0c, 0x04}, {0x0d, 0x80}, {0x11, 0x81}, {0x12, 0x40},
    {0x14, 0x2e}, {0x15, 0x00}//, {0x18, 0x93}, {0x17, 0x45}, {0x32, 0xbf},
                                 ,{0x18,0xc6},{0x17,0x26},{0x32,0xad},
                                     //  ,{0x18,0x26},{0x17,0xc6},{0x32,0xad},
                              // {0x03, 0x0A}, {0x1a, 0x5f}, {0x19, 0x23},
                                 {0x03,0x00},{0x1a,0x3d},{0x19,0x01},
    {0x3f, 0xa6}, {0x41, 0x02},
    {0x42, 0x08}, {0x1b, 0x00}, {0x16, 0x06}, {0x33, 0xc0}, {0x34, 0xbf},
    {0xa8, 0x80}, {0x96, 0x04}, {0x3a, 0x00}, {0x8e, 0x00}, {0x3c, 0x77},
    {0x8b, 0x06}, {0x35, 0x91}, {0x94, 0x88}, {0x95, 0x88}, {0x40, 0xc1},
    {0x29, 0x3f}, {0x0f, 0x42}, {0x13, 0xe5}, {0x3d, 0x99}, {0x69, 0x80},
    {0x5c, 0x96}, {0x5d, 0x96}, {0x5e, 0x10}, {0x59, 0xeb}, {0x5a, 0x9c},
    {0x5b, 0x55}, {0x43, 0xf0}, {0x44, 0x10}, {0x45, 0x55}, {0x46, 0x86},
    {0x47, 0x64}, {0x48, 0x86}, {0x5f, 0xe0}, {0x60, 0x8c}, {0x61, 0x20},
    {0xa5, 0xd9}, {0xa4, 0x74}, {0x8d, 0x02}, {0x13, 0xe7}, {0x4f, 0x3a},
    {0x50, 0x3d}, {0x51, 0x03}, {0x52, 0x12}, {0x53, 0x26}, {0x54, 0x38},
    {0x55, 0x40}, {0x56, 0x40}, {0x57, 0x40}, {0x58, 0x0d}, {0x8c, 0x23},
    {0x3e, 0x02}, {0xa9, 0xb8}, {0xaa, 0x92}, {0xab, 0x0a}, {0x8f, 0xdf},
    {0x90, 0x00}, {0x91, 0x00}, {0x9f, 0x00}, {0x3a, 0x0c}, {0x24, 0x70},
    {0x25, 0x64}, {0x26, 0xc3}, {0x2a, 0x12}, {0x2b, 0x46}, {0x3b, 0x00},
    {0x6c, 0x40}, {0x6d, 0x30}, {0x6e, 0x4b}, {0x6f, 0x60},
    {0x70, 0x70}, {0x71, 0x70}, {0x72, 0x70}, {0x73, 0x70},
    {0x74, 0x60}, {0x75, 0x60}, {0x76, 0x50}, {0x77, 0x48},
    {0x78, 0x3a}, {0x79, 0x2e}, {0x7a, 0x28}, {0x7b, 0x22},
    {0x7c, 0x04}, {0x7d, 0x07}, {0x7e, 0x10}, {0x7f, 0x28},
    {0x80, 0x36}, {0x81, 0x44}, {0x82, 0x52}, {0x83, 0x60},
    {0x84, 0x6c}, {0x85, 0x78}, {0x86, 0x8c}, {0x87, 0x9e},
    {0x88, 0xbb}, {0x89, 0xd2}, {0x8a, 0xe6},
    {0x6a, 0x41}, {0x66, 0x00},
    {0x3e, 0x00}, {0x3f, 0xa4}
};
是本人VGA的摄像头的设定,可以运行,左右向反,可是,图像太大了,不知道怎么调节焦距,让图像变得小一点,嘿嘿,本人很急,请做过的不吝赐教

FIH

网友:
调焦距不是这些寄存器设定的,应该是厂家设定的    可以调整分辨率

网友:
我要的效果是不仅分辨率要低,640×480的VGA模式,从中间裁减出一个240×320的图片,然后对这个240×320的图像进行处理,这个分辨率都是确定的,不能改。现在就是不想让显示的图片太大了,难道寄存器不能调节焦距吗,如果寄存器不能调节焦距,请问硬件方面我应该怎么调节啊,还有,谁能不能发给我ov9650中文的datasheet,或者发点寄存器的中文资料,还有就是简写的意思,例如 AEC:自动增益控制。等等。我自己正在些寄存器的中文解释,等我写完了,大家给我修改修改,这里发送一部分写完的,爱,菜鸟学习中,谢谢所有人
// OV9650 intialization parameter table for SXGA application
        ///设定输出模式 0x80表示所有的寄存器必须设定为默认值
    {0x12, 0x80},
    //???
    {0x39, 0x43}, {0x38, 0x12}, {0x37, 0x91},
     //设定工作方式和根据时钟频率设定 工作方式设定为master方式
    {0x0e, 0xa0},
    //设定mirror效果,水平对换
    {0x1e, 0x20},0F COM6 43 RW
    //////自动增益设定,蓝色channel增益设定,红色频道增益设定
    {0x01, 0x80}, {0x02, 0x80}, {0x00, 0x00},
    //AEC自动曝光控制,总共有16位,其中包括 [1:0]由COM1 4号寄存器的[1:0]设定 [2:9]有0x10寄存器设定,[10:15] 由AECH的[0:5]控制,设定16位共 2^16的步长
    {0x10, 0xf0},
    //设定skip的概率,0x08表示8行忽略6行
    {0x04, 0x08},
    //???
    {0x0c, 0x04}, {0x0d, 0x80},
    //数据输出格式和时钟间隔 ,设定数据输出时钟和输出时钟的关系 设定时钟分频预分频 并且设定始终分频
    {0x11, 0x81},
    //串口通信SCCB的寄存器重设,设定输出模式VGA CIF QVGA QCIF RGB
    {0x12, 0x40},
    //自动增益单元,自动增益最大的值,调节自动增益的范围,曝光时间设定;数据格式;??
    {0x14, 0x2e},
    //????
    {0x15, 0x00}
    //Output format 输出格式 起始x,y;终止x,y。每项共11位。
   ,{0x18,0xc6},{0x17,0x26},{0x32,0xad},
    {0x03,0x00},{0x1a,0x3d},{0x19,0x01},
    ///边缘增强的域值和倍数
    {0x3f, 0xa6},
    //颜色矩阵系数选项
    {0x41, 0x02},
    //单帧输出,边缘强化选项,tri-state输出选项的设定
    {0x42, 0x08},
    //像素延迟选项,范围是从00 到256;
    {0x1b, 0x00},
    //Reserved
    {0x16, 0x06},
    //Reserved
    {0x33, 0xc0},
    //Reserved
    {0x34, 0xbf},
    //Reserved
    {0xa8, 0x80},
    //Reserved
    {0x96, 0x04},
    //?????
    {0x3a, 0x00},
    //Reserved
    {0x8e, 0x00},
    //UV 和HREF的设定,注意HREF是行同步信号;
    {0x3c, 0x77},
    {0x8b, 0x06}, {0x35, 0x91}, {0x94, 0x88}, {0x95, 0x88},//Reserved
    //数据输出范围设定 ,RGB555和RGB556设定,注意前提COM2必须选择了RGB模式,交换R/B颜色的设定
    {0x40, 0xc1},
    //Analog BLC and Regulator Control 模拟BLC和regulator 控制???
    {0x29, 0x3f},
    //HREF的使能选择(optical black)
    /*不懂,谁给翻译翻译
    Bit[7]:   Output of optical black line option
              0: Disable HREF at optical black
              1: Enable HREF at optical black
    Bit[6:4]: Reserved
    Bit[3]:   Enable bias for ADBLC
    Bit[2]:   ADBLC offset
              0: Use 4-channel ADBLC
              1: Use 2-channel ADBLC
    Bit[1]:   Reset all timing when format changes
    Bit[0]:   Enable ADBLC option*/
    Manual Banding Filter MSB
    {0x0f, 0x42},
    //自动增益,自动曝光算法的设定,自动曝光设定的范围   Banding Filter,AWB,AEC,AGC的启动和关闭,?? 缩写词表示什么意思
    {0x13, 0xe5},
    //Gamma的启动和设定 用于RGB和YUV的颜色矩阵 UV和Y channel的延迟(delay) 输出Y/UV的延迟
    {0x3d, 0x99},
    //Manual Banding Filter MSB???
    {0x69, 0x80},
    //reserved
    {0x5c, 0x96}, {0x5d, 0x96}, {0x5e, 0x10}, {0x59, 0xeb}, {0x5a, 0x9c},
    {0x5b, 0x55},
    //reserved
    {0x43, 0xf0}, {0x44, 0x10}, {0x45, 0x55}, {0x46, 0x86},
    {0x47, 0x64}, {0x48, 0x86},
    //reserved
    {0x5f, 0xe0}, {0x60, 0x8c}, {0x61, 0x20},
    //reserved
    {0xa5, 0xd9}, {0xa4, 0x74},
    //颜色bar测试模式,颜色增益选项,是analogy还是digital
    {0x8d, 0x02},
    //前面已经设定
    {0x13, 0xe7},
    //矩阵 coefficient
    {0x4f, 0x3a},
    {0x50, 0x3d}, {0x51, 0x03}, {0x52, 0x12}, {0x53, 0x26}, {0x54, 0x38},
    {0x55, 0x40}, {0x56, 0x40}, {0x57, 0x40},
    //矩阵的+ -运算
    {0x58, 0x0d},
    //边缘增强域值,减噪使能,白像素擦除使能,白像素擦除选项
    {0x8c, 0x23},
    //对于RGB YUV的边缘强化使能,对于RAW数据无效 边缘强化系数的设定 1还是2
    {0x3e, 0x02},
      //reserved
    {0xa9, 0xb8}, {0xaa, 0x92}, {0xab, 0x0a},
    //
    {0x8f, 0xdf},
    {0x90, 0x00}, {0x91, 0x00}, {0x9f, 0x00}, {0x3a, 0x0c}, {0x24, 0x70},
    {0x25, 0x64}, {0x26, 0xc3}, {0x2a, 0x12}, {0x2b, 0x46}, {0x3b, 0x00},
    {0x6c, 0x40}, {0x6d, 0x30}, {0x6e, 0x4b}, {0x6f, 0x60},
    {0x70, 0x70}, {0x71, 0x70}, {0x72, 0x70}, {0x73, 0x70},
    {0x74, 0x60}, {0x75, 0x60}, {0x76, 0x50}, {0x77, 0x48},
    {0x78, 0x3a}, {0x79, 0x2e}, {0x7a, 0x28}, {0x7b, 0x22},
    {0x7c, 0x04}, {0x7d, 0x07}, {0x7e, 0x10}, {0x7f, 0x28},
    {0x80, 0x36}, {0x81, 0x44}, {0x82, 0x52}, {0x83, 0x60},
    {0x84, 0x6c}, {0x85, 0x78}, {0x86, 0x8c}, {0x87, 0x9e},
    {0x88, 0xbb}, {0x89, 0xd2}, {0x8a, 0xe6},
    {0x6a, 0x41}, {0x66, 0x00},
    {0x3e, 0x00}, {0x3f, 0xa4}

网友:
摄像头模块的焦距一般的模块是不支持进行调整的,厂家没有提供对应的接口,而且有些模块,在硬件与结构、光学设计上就没有支持调整焦距的。

楼主看看0V9650的技术手册。

网友:
你要得到320*240大小的图片,这样在LCD显示上是可以实现的,他的画面是边界大小是320*240的 但是他的大小还是640*480的 因为分辨率是640*480的

至于中文手册 我也没有 我也看的英文的,一些寄存器 我也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