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原理图复制到WORD显示不全

楼主:
请请大家帮个忙!我在DXP 里画的原理图拷到WORD格式,复制到WORD显示不全,我就需要复制原理图,有什么办法能把原理图完全复制过去呢! 谢谢你们了

网友:
先把图复制到画图或者ps里编辑成图片再插入图片到word里

网友:
装个虚拟打印机软件,直接转成PDF很漂亮。

网友A:
换成AD6吧 直接就能导成pdf非常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成AD6吧 直接就能导成pdf非常方便

好方法哦!很清晰!
利用软件PDF也可以转成WORD

网友:
换AD6吧
我一般都是直接复制出来的
原理图没发现有显示不出的问题
PCB倒是要保存才图片才成

网友:
谢谢你们!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