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采集程序求 助

楼主:
下面是买的采集卡带的主要的函数:我的问题是,如何设置采集次数?比如要采集500次。怎么弄。问客服,也没有得到答复。有没有做类似工作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多谢了
void CDrawWaveView::DrawIt(CDC *pDC,int DataLength, double Data[])
{

        RECT Rect;
        //CClientDC dc(this);
        ::GetClientRect(
                                        this->m_hWnd,      // handle to window
                                        &Rect   // client coordinates
                                 );
        double max=0;
        for(int i=0;i         {
                double temp=fabs(Data);
                if(max                         max=temp;
        }
        CPen *oldpen;
        CPen pen(PS_SOLID,3,RGB(0,0,255));
        oldpen=pDC->SelectObject(&pen);
        ///////画坐标
        pDC->MoveTo(5,Rect.bottom/2);
        pDC->LineTo(Rect.right-5,Rect.bottom/2);
        pDC->MoveTo(Rect.right-5,Rect.bottom/2);
        pDC->LineTo(Rect.right-15,Rect.bottom/2+4);
        pDC->MoveTo(Rect.right-5,Rect.bottom/2);
        pDC->LineTo(Rect.right-15,Rect.bottom/2-4);
        pDC->MoveTo(20,20);
        pDC->LineTo(20,Rect.bottom-20);
        pDC->MoveTo(20,20);
        pDC->LineTo(16,30);
        pDC->MoveTo(20,20);
        pDC->LineTo(24,30);
        pDC->SelectObject(oldpen);
        pDC->MoveTo(20,(int)((Rect.bottom-80)/2.0/max*Data[0]+Rect.bottom/2.0));
        for(i=1;i         {
                pDC->LineTo((int)((Rect.right-40.0)/DataLength*i+20.0),(int)((Rect.bottom-80)/2.0/max*Data+Rect.bottom/2.0));
                pDC->MoveTo((int)((Rect.right-40.0)/DataLength*i+20.0),(int)((Rect.bottom-80)/2.0/max*Data+Rect.bottom/2.0));
        }
}
void CDrawWaveView::OnInitiate()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打开动态库
/**************************************************************/
//                  API里面的OpenTopdll函数                       //
/**************************************************************/
        char buffer[128];
        char buffer2[20];
        ZeroMemory(buffer,128);             //初始化内存,使之为0
        ZeroMemory(buffer2,20);
        pTopDllEx=new TopDllEx();
        SysNum=pTopDllEx->OpenTopDll();//SysNum:使用同一型号的卡应该为1
        itoa(SysNum,buffer2,10);               //整数转化为10进制数
        strcpy(buffer,"系统数目为:");         //拷贝
    strcat (buffer,buffer2);              //连接buffer,buffer2
        AfxMessageBox(buffer);                   //显示buffer
                //初始化数据结构
/**************************************************************/
//                  API里面的GetCardNum函数                       //
/**************************************************************/
        int i;
        int ReturnVal=0;
        for (i=0;i         {
                SysBlock.CardNum=pTopDllEx->GetCardNum(i);
        //获取执行庭卡的数目(这里为1)
                //初始化sysinfo
/**************************************************************/
//                  API里面的SysInit函数                       //
/**************************************************************/
                for (unsigned int j=0;j.CardNum;j++)
                {
                        SysBlock.pUserBuffer[j]=NULL;        //(unsigned long *)pDataBuf; //pTempUserBuffer;  //分配的内存指针
                        SysBlock.UserBufferLength[j]=0;        //128*1024*sizeof(int);  //256*1024;         //分配的内存指针长度(字节)
     //参见API手册PAGE.9
                }
                ReturnVal=pTopDllEx->SysInit(i,&SysBlock,1);
                //初始化SysBlock
        }
}

void CDrawWaveView::OnStartacq()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设置硬件
        for (int i=0;i         {
                for (unsigned  int j=0;j.CardNum;j++)
                {
                        for (unsigned int k=0;k.ChperTB;k++)
                        {
                                //控制结构
                                CtrlBlock.rg_idx[j*SysBlock.ChperTB+k]=2;
                                CtrlBlock.cpl_idx[j*SysBlock.ChperTB+k]=DC;
                                CtrlBlock.filter_idx[j*SysBlock.ChperTB+k]=0;
                                CtrlBlock.Kv[j*SysBlock.ChperTB+k]=1.0;
                                CtrlBlock.Basev[j*SysBlock.ChperTB+k]=0.0;
                            strcpy(CtrlBlock.Unitstr[j*SysBlock.ChperTB+k],"V");
                CtrlBlock.CHACQEn[j*SysBlock.ChperTB+k]=1;
                                //触发结构(通道)
                                TrgBlock.CH_trg[j*SysBlock.ChperTB+k].chtrgmode=RISE;
                                TrgBlock.CH_trg[j*SysBlock.ChperTB+k].chtrglvl_0=255;
                                TrgBlock.CH_trg[j*SysBlock.ChperTB+k].chtrglvl_1=0;
                                TrgBlock.CH_trg[j*SysBlock.ChperTB+k].chtrglogic=0;
                                TrgBlock.CH_trg[j*SysBlock.ChperTB+k].chtrgen=1;
                        }
                        //控制结构
                        CtrlBlock.ADMode[j]=Single_ACQ;
                        CtrlBlock.clkmode[j]=0;
                        CtrlBlock.smpclk_idx[j]=8;
                        CtrlBlock.smplength[j]=DataLen;
                        CtrlBlock.dlylength[j]=0;
                        CtrlBlock.externclk[j]=0;
            CtrlBlock.TestBlock[j].TestPart=NoCH;
            CtrlBlock.TestBlock[j].DA8BitL=0;
                        //触发控制字(时基)
                        TrgBlock.TB_trg[j].trgsource=Local_trg;
                        TrgBlock.TB_trg[j].trgmode=MANUAL;
                        TrgBlock.TB_trg[j].trgout=1;
                        TrgBlock.TB_trg[j].bustrglogic=0;
                }
            ZeroMemory(CtrlBlock.rsvd,24);
                //设置硬件
                pTopDllEx->HardwareSet(i,&CtrlBlock,&TrgBlock,1);
        }
        Sleep(5);
        Acqing=true;
        //启动采集
        for (i=0;i         {
                pTopDllEx->Acq(i,0xff);  //启动所有卡采集
        }
        StatusCheck();
        Readdata();
}
void CDrawWaveView::OnMultiacq()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MulAcqFlag=true;
        this->SetTimer(1,100,NULL);
}
void CDrawWaveView::Readdata()
{
        int ReturnVal,i;
        int16 *Buf=new int16[DataLen];
        double        r=SysBlock[0].RangeTab[CtrlBlock[0].rg_idx[0]];
        //整段pack
        ReturnVal=pTopDllEx->Pack(0,0,Buf,0,0,0,DataLen);
        for(i=0;i         {
                        m_dTimeDomain=Buf*(r/32767);
        }
        delete[] Buf;
        Buf=NULL;
        ShowLen=DataLen;
        this->Invalidate(TRUE);
}

void CDrawWaveView::OnStopacq()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KillTimer(1);
        MulAcqFlag=false;
        Acqing=false;
        pTopDllEx->StopAcq(0,0xff);
}
void CDrawWaveView::StatusCheck()
{
        //采集状态检测
        int AcqSts;
        for (int i=0;i         {
                for (unsigned int j=0;j.CardNum;j++)
                {
                        AcqSts=-1;
                        for(;;)
                        {
                                AcqSts=pTopDllEx->StatusCheck(i,j,&CardStatus);
                                if(AcqSts==0)
                                        break;
                        }
                }
        }
        Acqing=false;
        MulAcqFlag=false;
}
void CDrawWaveView::OnTimer(UINT nIDEvent)
{
        if(!Acqing&&MulAcqFlag==true)
        {
                OnStartacq();
                MulAcqFlag=true;

        }

        CView::OnTimer(nIDEvent);

}

网友:
没人回答,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