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arm-linux下的串口

楼主(2009-01-24):
arm-linux下的串口
用开发板的一个串口驱动GPRS模块
调试时用普通的三线通信(收发地)时没有问题,发送和接收都正确。
可是用硬件流控时,发送的数据就不能到达modem。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板子是arm9的开发板,linux内核。
linux
modem
开发
linux

网友A:
找找gprs模块的流控信号定义说明,这个很多模块都不一样。

网友B:
硬件流控制的要用到9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