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取来电号码的问题

楼主:
我在mobile 6 的模拟器上写了电话的测试程序,想要获取来电号码。
我的做法是在LINE_CALLINFO的LINECALLINFOSTATE_CALLERID消息下,调用lineGetCallInfo去获去LINECALLINFO,然后加上dwCallerIDOffset长度,在去拿号码。但每次dwCallerIDOffset,而且dwCallerID的所有变量都是0。明明有LINECALLINFOSTATE_CALLERID消息过来了,但还是0,郁闷。

请问要怎么拿到号码?

实际就是参考了:

switch(dwMsg)
{
case LINE_CALLINFO:
{
    switch(dwParam1)
    {
    case LINECALLINFOSTATE_CALLERID:
    {
        LINECALLINFO *lpCallInfo;
        lpCallInfo = (LINECALLINFO *)malloc(sizeof(LINECALLINFO)+1000);
        memset(lpCallInfo, 0, sizeof(LINECALLINFO)+1000);
        lpCallInfo->dwTotalSize = sizeof(LINECALLINFO)+1000;
        while (1)
        {
            lineGetCallInfo( (HCALL)hDevice, lpCallInfo);
            if (lpCallInfo->dwTotalSize < lpCallInfo->dwNeededSize)
                lpCallInfo = (LINECALLINFO *)realloc(lpCallInfo,lpCallInfo->dwNeededSize);
            else
                break;
        }
        TCHAR szPhoneNumber[30];
        lstrcpy(szPhoneNumber,(LPTSTR)((LPSTR)((DWORD)lpCallInfo+(DWORD)lpCallInfo->dwCallerIDOffset)));
        free(lpCallInfo);
        // szPhoneNumber ---- 呼入的电话号码
    }
}
}
break;}

网友:
注册表里有呀

网友:
ultrapro:
  请问,在注册表的哪个键值?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
// PhoneIncomingCall,监控来电
// Gets a value indicating whether there is an incoming (ringing) call.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_ROOT HKEY_LOCAL_MACHINE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_PATH TEXT("System\\State\\Phone")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_VALUE TEXT("Status")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_BITMASK 0x10000

// PhoneIncomingCallerNumber,这项是来电号码
// Gets the incoming call's phone number (Caller ID).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ERNUMBER_ROOT HKEY_LOCAL_MACHINE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ERNUMBER_PATH TEXT("System\\State\\Phone")
#define SN_PHONEINCOMINGCALLERNUMBER_VALUE TEXT("Incoming Caller Number")

你可以看一下来电时System\\State\\Phone 下的键值

网友:
可以不用AT Command ? WM中开发这么方便??

网友:
ultrapro:
  谢谢!
  但好像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那个键值好像是cprog.exe写进去的吧,我是在CE下面的测试程序,在mobile里面这个键值是写了来电号码。

网友:
我用c#.net VS2008开发Windows Mobile 6测试程序, 参照4楼的方法,简单有效。多谢了!

//phone incoming call registration key root
Microsoft.Win32.RegistryKey keyRoot = Microsoft.Win32.Registry.LocalMachine.OpenSubKey("System\\State\\Phone");
//get key value
string phoneNumber = keyRoot.GetValue("Last Incoming Caller Number") as string;

网友:
在.NET Compact Framework中可以使用SystemState类和SystemProperty类
例子如下:

挂载事件委托
SystemState state = new SystemState  (SystemProperty.PhoneIncomingCallerNumber);
            SystemState SS = new SystemState(SystemProperty.PhoneIncomingCall);
            SS.Changed += new ChangeEventHandler(SS_Changed);
            state.Changed += new ChangeEventHandler(state_Chang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