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USB接口HID设备的通讯问题

楼主: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20/17/0618432f-cc0b-4e4e-91fa-a55e5ce8856d.html
之前的发错版块了,重发一下!

之前发过帖子,也在网上下过代码,几经修改之后,
终于可以读取HID设备的相关描述符等信息
也可以读取到HID设备发送给主机的数据,我是以USB的游戏手柄为测试设备做的

HidD_GetHidGuid
SetupDiGetClassDevs
SetupDiEnumDeviceInterfaces
SetupDiGetDeviceInterfaceDetail
通过这些系统API函数,获取相关的USB设备信息
CreateFile
ReadFile
可以读取到发送来的数据

下面数据是通过其他软件捕获的
主机给设备发送
80  06  02  03  09  04  ff  00
可以知道主机在以字符串的方式读取02索引的设备描述符,,

问题来了,,,如果我想改这个02的设备描述符要怎么做??
或者,举个例子,他的这个索引值假设只到02,,那我想加个索引值03,然后自己设置数据,在读取出来,该如何实现?

有没有系统的API函数有这个功能,或者是自己如何开发这个功能呢?

网友:
有人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没人来看看吗??

网友: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老兄 我现在和你做的工作基本一样 也是读HID设备的数据

我现在在console先已经成功完成双向通信了

但是在移植到mfc遇到了n多问题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24/10/860c7f26-6c15-4c72-a6b0-91685bd1e166.html

发现你使用的是windows的DDK 我使用的是libusbwin32

您的问题

问题来了,,,如果我想改这个02的设备描述符要怎么做??
或者,举个例子,他的这个索引值假设只到02,,那我想加个索引值03,然后自己设置数据,在读取出来,该如何实现?

我觉的02 是否是reportID,但是应该reportid在一帧数据的首位啊?
这是我在下位机发数据的排列顺序,没有使用过bushound捕捉过 我的破电脑一启动这个软件 就重起。

如果是reportID的话,那么如果你要修改或是添加 就必要在枚举时,告诉主机你的数据包有几种reportID。

我模拟过一个joystick 一共使用了2个reportID才把 那么按钮 摇杆 hat 啥的 发完。

这个是我对你的问题的理解。

欢迎交流 szsdlyc#gmail.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 我现在和你做的工作基本一样 也是读HID设备的数据

我现在在console先已经成功完成双向通信了

但是在移植到mfc遇到了n多问题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224/10/860c7f26-6c15-4c72-a6b0-91685bd1e166.html

发现你使用的是windows的DDK 我使用的是libusbwin32

您的问题

问题来了,,,如果我想改这个02的设备描述符要怎么做??
或者,举个例子,他的这个索引值假设只到02,…

你可能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不管02描述符是什么,是reportID也好,或者其他的什么都可以

我想要改这个02的描述符,如何改??是往HID设备里修改这个02的描述符

网友:
老兄,有没有原码,公司刚安排我做这个,救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