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出问题了 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楼主(2010-03-19):
我的电脑出问题了 哪位大侠能帮帮忙
开始的时候是显示器总是处在那个 显示器工作中就是 RGB那三种颜色那个。
后来 我拆开机箱 吹吹灰 重启电脑
还是那样的情况 后来拔了内存条 。。。
最后 我摁了开机键后 没有2秒钟就自动关机了 但是指示灯还是亮的 再开机 就开不了了
有人帮帮忙啊? 我要疯了~~help 啊~
显示器
电脑
自动关机

网友A:
把硬盘、内存条、PCI插槽的东西全都拔掉试试看,能不能运行。不能的话就可能说cpu出问题了。可以的话在慢慢运行

网友B:
重新插拔显卡试试。

网友B:
内存和显卡拔出来用橡皮擦擦试试

网友C:
电脑工作中,只能说明显示器中和显卡的线中有两根线是好的,好像是个IIC接口的线,楼主可以查下资料,你的线是不是好的还是要确认的,另外就可能是显卡的问题了,就象三楼说的用橡皮插插吧~

网友D:
cpu出问题了 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不会啊! 郁闷 啊 没人动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