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在玩CE6.0 R3啊?我的那个Silverlight例子程序怎么老是编译不出来啊!环境变量SYSGEN_SAMPLEXAMLPERF已经设置为1了。

楼主:
有没人在玩CE6.0 R3啊?我的那个Silverlight例子程序怎么老是编译不出来啊!环境变量SYSGEN_SAMPLEXAMLPERF已经设置为1了。

网友:
玩了一下,QQ,PDF,OFFICE阅读器都出来了.

XRRendererDDraw.dll+XRRendererOpenGL.dll也出来了.但没进NK!!!

网友A:
没问题啊, lz 是否有加入 "Silverlight for Windows Embedded" 这个 catalog item.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 lz 是否有加入 "Silverlight for Windows Embedded" 这个 catalog item.

Paul, Chao @ Techware

这个已经加了啊!

网友B:
LZ看一下这个目录下的东西全不全
WINCE600\PUBLIC\COMMON\OAK\DEMOS\XAMLPERF
cpumon.cpp
cpumon.h
main.cpp
makefile
sources
我当时把SYSGEN_SAMPLEXAMLPERF设为1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看一下这个目录下的东西全不全
WINCE600\PUBLIC\COMMON\OAK\DEMOS\XAMLPERF
cpumon.cpp
cpumon.h
main.cpp
makefile
sources
我当时把SYSGEN_SAMPLEXAMLPERF设为1后就可以了。

都有的啊!!!但还是出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看一下这个目录下的东西全不全
WINCE600\PUBLIC\COMMON\OAK\DEMOS\XAMLPERF
cpumon.cpp
cpumon.h
main.cpp
makefile
sources
我当时把SYSGEN_SAMPLEXAMLPERF设为1后就可以了。

那三个快捷方式都有吗?AP的那个动态效果能够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看一下这个目录下的东西全不全
WINCE600\PUBLIC\COMMON\OAK\DEMOS\XAMLPERF
cpumon.cpp
cpumon.h
main.cpp
makefile
sources
我当时把SYSGEN_SAMPLEXAMLPERF设为1后就可以了。

那三个快捷方式都有吗?AP的那个动态效果能够出来吗?

都有的

网友C:
你是在那里使能这个环境变量的?我是在工程属性的环境变量选项里面设置为1的.
你的系统装了R3后有没再打什么补丁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那里使能这个环境变量的?我是在工程属性的环境变量选项里面设置为1的.
你的系统装了R3后有没再打什么补丁包???

对,我也是在那里添加的SYSGEN_SAMPLEXAMLPERF
也没打什么补丁,你把R3卸载了重装一下试试吧,不过从网上装是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在那里使能这个环境变量的?我是在工程属性的环境变量选项里面设置为1的.
你的系统装了R3后有没再打什么补丁包???

对,我也是在那里添加的SYSGEN_SAMPLEXAMLPERF
也没打什么补丁,你把R3卸载了重装一下试试吧,不过从网上装是有点慢

那些文件也是存在的,觉得跟重装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请教正确的安装顺序,好像说装完r2直接装r3,不用装r2的更新包。
且r3之后是否要装更新包呢?

网友:
在C:\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这个文件夹下面是看到了对应的库文件的.

XamlPerf.lib+xamlperf.pdb-----就是不见EXE文件.怎么产生EXE文件?到对应的DEMOS文件夹下面去执行BUILD -C也是不行,看那个SOURCES文件也只说明编译成LIB文件啊!怪怪!!!

网友C:
hr=pApplication->CreateHostFromXaml(&XamlSource, &WindowParameters, &pHost);

怎么老不成功,老是返回E-ACCESSDENIED.

网友:
引用 网友C:
hr=pApplication->CreateHostFromXaml(&XamlSource, &WindowParameters, &pHost);

怎么老不成功,老是返回E-ACCESSDENIED.

我自己去BUILD 那个APP,可以编译成功,但DEBUG老是在上面的语句的地方执行不成功!!!那些资源文件都是有的.都已经放//根目录下了.

网友:
C:\WINCE600\PUBLIC\COMMON\OAK\DEMOS\XAMLPERF下面的SOURCE文件的内容为:

TARGETNAME=XamlPerf
TARGETTYPE=LIBRARY

FILE_VIEW_ROOT_FOLDER= \

FILE_VIEW_RESOURCE_FOLDER= \

FILE_VIEW_INCLUDES_FOLDER= \

INCLUDES= \
        $(_WINCEROOT)\public\common\sdk\inc; \
        $(_WINCEROOT)\public\common\oak\inc; \

SOURCES= \
    main.cpp \
    cpumon.cpp

只编译为LIB文件啊,怎么变成EXE?WINCE整个编译系统真的是太复杂了.很多细节MS就不告诉我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hr=pApplication->CreateHostFromXaml(&XamlSource, &WindowParameters, &pHost);

怎么老不成功,老是返回E-ACCESSDENIED.

按下面的方式来把XAML文件包括进AP就可以了,怪怪!!!

#if  0
//SourceXaml.SetFile(L"//default.xaml");

SourceXaml.SetFile(L"//Page.xaml");

// Also set the XAML resource if you called AddResourceModule
SourceXaml.SetResource(hInstance, L"XAML", MAKEINTRESOURCE(500));

#else

//2009--12--18  xqh  这样就可以了!!!

SourceXaml.SetResource(hInstance,TEXT("XAML"),MAKEINTRESOURCE(IDR_XAML1));

#endif

网友D:
自己单独把那个XamlPerf.exe的源代码在VS2005里面编译了一下,把XAML文件按IDR-XAML1资源的方式编译进AP,并把用到的图片文件放到对应的WINDOWS目录下面,XamlPerf.exe在WINCE60的模拟器(基于ARMV4I)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显示没什么效果,4个图片移来移去,毫无规律可言啊!也不见绕什么平台/轴旋转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单独把那个XamlPerf.exe的源代码在VS2005里面编译了一下,把XAML文件按IDR-XAML1资源的方式编译进AP,并把用到的图片文件放到对应的WINDOWS目录下面,XamlPerf.exe在WINCE60的模拟器(基于ARMV4I)是可以跑起来的,但显示没什么效果,4个图片移来移去,毫无规律可言啊!也不见绕什么平台/轴旋转什么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模拟器没有实现DDRAW/OPENGL的硬件加速还是什么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r=pApplication->CreateHostFromXaml(&XamlSource, &WindowParameters, &pHost);

怎么老不成功,老是返回E-ACCESSDENIED.

按下面的方式来把XAML文件包括进AP就可以了,怪怪!!!
C/C++ code#if  0//SourceXaml.SetFile(L"//default.xaml");
SourceXaml.SetFile(L"//Page.xaml");// Also set the XAML resource if you called AddResourceModuleSourceXaml.SetResource(hInstance, L"XAML", MAKEINTRESOURCE(500));#else//2009--12--18  xqh  这样就可以了!!!
SourceXaml.SetResource(hInstance,TEXT("XAML"),MAKEINTRESOURCE(IDR_XAML1));#endif

原来路径搞错了----应该为

#if  1
//SourceXaml.SetFile(L"//default.xaml");

SourceXaml.SetFile(L"\\Page.xaml");

// Also set the XAML resource if you called AddResourceModule
//SourceXaml.SetResource(hInstance, L"XAML", MAKEINTRESOURCE(500));

#else

//2009--12--18  xqh  这样就可以了!!!

SourceXaml.SetResource(hInstance,TEXT("XAML"),MAKEINTRESOURCE(IDR_XAML1));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