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改注册表,使得系统启动时自动加载某个驱动程序?

楼主:
小弟编写了一个驱动程序,希望系统启动时,可以自动加载运行该程序,注册表设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TVIF]
      "DLL"="xxxx.dll"
      "Prefix"="CHR"
      "Index"=dword:1
      "Order"=dword:30

请问各位达人,这样写是否正确?如果不对,那应该如何修改?

网友A:
1、 将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快捷方式添加到映像里,再将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这样当系统运行后应用程序就能自动运行;

2、 直接替换Wince的SHELL,即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这个explorer.exe改成你的应用程序(比如:MyApp.exe);

3、 把应用程序加入到映像,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MyApp.exe"
"Depend80"=hex:1E,00

可以设置启动顺序和依赖程序;

网友:
看错了,我以为是应用程序,驱动就你写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到底是驱动还是应用程序?说明白点。

驱动的话你写的那段是正确的,但是f同时驱动程序也要符合标准,SOURCE文件和DEF都要写好,并且还需要在platform.bib中添加一定内容,把相应DLL包含到系统镜像中。

网友C:
BSP第一层目录下的.bat文件,加上set BSP_NOCHR=
files文件夹下的注册表、platform.bib。
Drivers文件下SOURCE文件和DE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驱动还是应用程序?说明白点。

驱动的话你写的那段是正确的,但是f同时驱动程序也要符合标准,SOURCE文件和DEF都要写好,并且还需要在platform.bib中添加一定内容,把相应DLL包含到系统镜像中。
加载驱动如上。应用程序如下:
引用 网友A:
1、 将应用程序和应用程序快捷方式添加到映像里,再将快捷方式添加到StartUp目录下,这样当系统运行后应用程序就能自动运行;

2、 直接替换Wince的SHELL,即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explorer.exe"
"Depend50"=hex:14,00, 1e,00

把这个explorer.exe改成你的应用程序(比如:MyApp.exe);

3、 把应用程序加入到映像,修改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80"="MyApp.exe"
"Depend80"=hex:1E,00

可以设置启动顺序和依赖程序;

网友:
正确添加驱动开机就能加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P第一层目录下的.bat文件,加上set BSP_NOCHR=
files文件夹下的注册表、platform.bib。
Drivers文件下SOURCE文件和DEF。

还有platform.reg文件,不是所有的驱动,都是开机后,就加载的,有一类是动态加载的,需要时,才加载的

网友:
引用楼主 fjx1982441 的回复: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TVIF]
? ? ? "DLL"="xxxx.dll"
? ? ? "Prefix"="CHR"
? ? ? "Index"=dword:1
? ? ? "Order"=dword:30

驱动这样添加 然后在 BIB文件里面也要加
XXX.dll  $(_FLATRELEASEDIR)\XXX.dll   NK  SH

网友D:
谢谢各位朋友,已经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朋友,已经搞定!

呵呵,没有机会了

网友:
楼上的,没有关系,我会送分的,谢谢顶贴。

网友:
接分接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