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温度转换后的值是什么啊?

楼主(2009-04-19):
AD温度转换后的值是什么啊?
我用的是S3C2410上自带的温度传感器,用A/D转换后输出的是十进制的数,像0270这样的,我想知道这是多少度啊?怎么换算啊?
温度传感器
温度
十进制

网友A:
2410上自带温度传感器吗??

网友B:
去找对照表吧

网友C:
2410没有温度传感器。
AD转换结果一般是二进制或者16进制,从来没见过10进制的。
想计算实际的电压要知道参考电压。比如读到AD转换结果是Value,已知参考电压是Vref,AD是10bit的,需要计算电压V
V = Value*(Vref/(2^10));

网友D:
这种东东,DATASHEET里会有说明的吧

网友E:
谢谢大家,我说的是试验箱上自带的温度传感器LM35。我大概弄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