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如何计算电压值

楼主:
该单片机主要是用在控制开关上的,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具体要求是当电压值小于170V的时候,由单片机断开继电器通电,从而保护开关,该单片机是8个引脚的,是不是不管51系列还是PIC系列都是可以实现该需求。

谢谢。。。

网友:
不用单片机!使用lm358、lm393等做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
比较器,具体不能精确到当外部电压降到170V时输出一个低电平
它只是在两端进行比较电压,从而根据比较结果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我是刚接触这门知识,可能理解错了,请不要见怪。

网友:
AVR tiny系列的也有八脚单片机!而且AVR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比较强,可以直接驱动继电器!你的170V是交流还是直流电,要是直流分压就可以,要是交流就比较复杂,51可能没有那么小的单片机,AVR那么小的单片机内部集成了AD,PIC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比较器;一端用稳压管+电位器,另一端外部电压变直流再分压,调电位器,使比较器在170V时输出一个低电平。

网友:
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主要是开关的电板我已经拿到了,具体就是不清楚对方的8个引脚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并用什么方法来做的。

网友A:
电压值小于170V的时候,由单片机断开继电器通电,从而保护开关,那么电压后来又大于170V呢?
至于比较器也需要设置‘滞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值小于170V的时候,由单片机断开继电器通电,从而保护开关,那么电压后来又大于170V呢?
至于比较器也需要设置‘滞回’的。

使用一个358做个窗口就ok了!呵呵!

网友:
8脚的芯片有可能是pic的12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听起来像是低压保护

网友:
芯片上还有字不?难道刮掉了?

他妈的天使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上没字哦,那块主板是AVS5A型号的
照个照片发上来!看看外围电路!可以分析一下的!

网友:
已经询问过了,使用的芯片是BJ8P508APJ,但具体这个芯片的资料都好像没有哦,具体如何开发不是很清楚,高手们有谁对这个芯片开发比较熟的吗

网友:
1引脚是电源正VCC,8引脚是电源负GND。
2到7引脚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第4引脚做I/O引脚时只能做输入,不能输出。
而如果不用内部震荡器,2引脚和3引脚用来接外部震荡电路或晶振电路。
如果不用内部复位器,4引脚需要接外部复位电路。
第5引脚还可以服用为定时计数器的脉冲输入。
第7引脚可以做外部中断输入。

我查了下相关资料,好像该芯片是属于EMC系列的,但具体对于该芯片如何计算交流电压值,大家可不可以给我点思路,谢谢。

网友:
有人可以给个思路吗,谢谢。

网友:
把被测电路“量化”

然后,把这个“量”用电路成一个电平,输入到管脚上

单片机就跟踪这个管脚就可以了

while (1)
{
    Out = In;
}

Out为控制继电器口

网友:
已经有电路图了?那样怎么也要看下外围的模拟电路才好做相应操作啊

网友:
估计是用电容充放电来计算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