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入门嵌入式系统

楼主(2010-05-03):
怎么入门嵌入式系统
不知道学习哪个操作系统 UC/OS 或是LINUX
操作系统
linux

网友A:
应用决定方向,没应用环境的话,建议LINUX
你这问的是软件问题 啊

网友B:
呵呵, 结合 自己的资源 和周围环境,其实WINCE 和LINUX 都不错。
看楼主的需求。

网友C:
从arm开始,这方面相关的资料多

网友D:
楼主可能没需求,随便选一个吧。

网友E:
本人人为一开始学嵌入式,还是uC/OS比较好,比较简单,而且容易理解操作系统!

网友F:
前者相对简单,适合初学

网友G:
看你选什么样的芯片吧,ALTERA的就用QUARTUSII,等等来选呀。而你问的都是软件,实际上是可移植的软件开发平台,而要嵌入式入门最好从简单的硬件开发入手,同学习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