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楼主:
51闂傚倸鍊风粈渚€骞夐敓鐘偓鍐幢濡炴洖鎼オ浼村礋椤掍胶褰块梻浣告惈缁嬩線宕㈤懖鈹惧亾濮橆剦妯€闁哄被鍔戦幃銈夊磼濞戞﹩浼�
LED濠电姷鏁搁崑鐐哄垂閸洖绠板┑鐘宠壘缁犱即鏌涘┑鍕姍闁绘帒锕弻銊╂偆閸屾稑顏�
濠电姷鏁告慨浼村垂瑜版帗鍋夐柕蹇嬪€曠粈鍐煙椤栧棗鍚橀妶澶嬧拻濞达絿枪椤ュ繘鏌涚€n亜顏€规洘鍔栭ˇ鐗堟償閿濆洨鏆ラ梻浣烘嚀婢х晫鍒掗鐐茬;閻庯綆鍠楅悡銉╂煟閺囩偛鈧湱鈧熬鎷�

VirtualCopyEx参数怎么设置?
qiquanwei225017
qiquanwei225017

网友A(2009-11-02):
VirtualCopyEx参数怎么设置?
在WINCE5.0及以下版本,可以使用VirtualAlloc+VirtualCopy的方式访问硬件。
但在WINCE6.0就不行了,用VirtualCopy会报错!
查找到可以使用VirtualAllocEx+VirtualCopyEx,但是该两函数的参数变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填写参数。
有知道的高手告诉一下好吗?谢谢了!
硬件

网友B:
WinCE6.0的应用层不能直接访问物理地址了吧。。
可以写个简单的流驱动之类的来实现。

网友C:
是的,ls所说正确
所以不要寄希望于这些函数

网友D:
这个函数可以实现楼主的相关需求,至于用法请看帮助。

网友E:
可以用的,我把2440 的5.0 BSP移植到 wince6.0 这些函数我都没有改动,是楼主使用的一些细节问题。
good luck